使用电阻触摸屏,点击总是在屏幕某个地方有按下的波纹

楼主(2015-05-27):
使用一个电阻触摸屏,点击屏幕没有反应,但是使劲点击,肉眼可以看见屏幕别的地方有按下的波纹,不是自己点击的部位,这是怎么回事?这种问题是硬件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都有可能

楼主:
但是有时候有反应,有时候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有时候有反应,有时候没反应。

电阻屏一般要用指甲触摸的……
或者用专用的触摸笔

网友B:
硬件、软件的问题都有可能,楼主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具体判断。至于说“可以看见屏幕别的地方有按下的波纹,不是自己点击的部位”,那是因为屏表面结构的不均匀导致,工艺上无法做到绝对均匀,应用时也不考虑过大的点击力度。

网友C:
你不会没校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