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51编写程序的区别

楼主(2015-05-27):
测试环境:KEIL
(1) int变量 在51 占2个字节;在ARM占4个字节

楼主:
(2)结构体对齐  在51是按照一个字节对齐; 在ARM是按结构体默认对齐规则对齐

楼主:
(3)字节在内存的排列顺序   在51是大端  ; 在ARM大多数是小端,但有的可以大小端选择。
  在大端存储格式中,字数据的高字节存储在低地址中,而字数据的低字节则存放在高地址中
  在小端存储格式中,低地址中存放的是字数据的低字节,高地址存放的是字数据的高字节
  (大端,小端的堆栈方向不同,大端是向上生长,小端是向下生长)所以大端初始化的SP往往是地址低端,而小端初始化的SP往往是地址高端

楼主:
(4)函数体中的局部变量,在C51中存放于一个可覆盖的(数据)段中的,而ARM是存放于堆栈中的。这样在(比如PC,比如ARM),函数重入的问题一般不是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只要你没有使用static变量,或者指向static变量的指针,一般情况下,ARM中函数自然而然地就是可重入的.但C51不一样,如果你不特别设计你的函数,它就是不可重入的.

楼主:
(4) ARM的指令长度(或指针)一个字(32位),单片机指令长度(或指针)不定(1-3字节)

楼主:
(5) ARM的空间统一编址,单片机的空间独立编址
(6) ARM没有bool变量,单片机可采用bit变量
ARM中可采用 typedef enum(false,true) bool;

楼主:
赋初值的ROM变量定位方法:

ARM方法:
const u8 bootsoftver __at (0x8001000) =BOOT32_SOFTVER;

MC51方法:
1.新建bootver.c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version=BOOTVERSION;  //BOOT 固件版本

2.在BL51 Locate -- ?CO?BOOTVER(0xFD00)

楼主:
主程序和中断调用同一函数

ARM编译后不显示告警;函数可重入

C51显示告警信息WARNING 15 (MULTIPLE CALL TO SEGMENT);函数不可重入

网友A:
字节在内存的排列顺序   在51是大端  ; 在ARM大多数是小端,但有的可以大小端选择。

网友B:
这个字节上的区别是最基本的。

网友C:
函数体中的局部变量,在C51中存放于一个可覆盖的(数据)段中的,而ARM是存放于堆栈中的。这个是值得注意的,51和ARM在这些细微处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节在内存的排列顺序   在51是大端  ; 在ARM大多数是小端,但有的可以大小端选择。  ...

哪种芯片可以呢?可以说说么?

网友(2016-01-27):
原来ARM不显示函数重复调用的警告是因为ARM开辟了堆栈区
受教了
正在发愁ISR和主循环同时访问同一个SPI或者I2C外设,导致外设卡死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4)函数体中的局部变量,在C51中存放于一个可覆盖的(数据)段中的,而ARM是存放于堆栈中的。这样在(比如PC, ...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区别的,局部变量存放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网友E:
51基本是全都自己的编写代码的,ARM是随时可以掉用内部已有的函数库的。

网友D:
这两者载体的差别大了去了,,真实的用过的都有体会的。

网友F:
这个首先是在操作字节上都有区别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3)字节在内存的排列顺序   在51是大端  ; 在ARM大多数是小端,但有的可以大小端选择。
  在大端存储格式 ...

这个大小端数据格式的也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H:
用C语言差别应该不是太大吧

网友H:
主要还是资源的多少不同

网友I(2016-02-26):
ARM资源比51单片机的丰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