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2fsk通信速率匹配问题求解,新手...

楼主(2015-05-27):
自己动手做采用2FSK的语音数字通信系统,比如当前时刻AD采样到一个8位的数据然后转串行调制发射出去,接收端解调后怎么判断哪些数据是一帧的8位送到DA转换啊...感觉数据好容易串码,是要加校检位吗?本人新手,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A:
必须要有通迅协议,以同步引导头起始,帧结构建议去看看Modbus等协议。校验要加,一般用CRC,要求高的还需采用纠错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要有通迅协议,以同步引导头起始,帧结构建议去看看Modbus等协议。校验要加,一般用CRC,要求高的还需 ...

好复杂...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啊,比赛的题目,必须在几天内完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复杂...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啊,比赛的题目,必须在几天内完成

想取得好成绩当然要好好做,凑合、蒙事干嘛要花那心思?!想投机取巧还不如去打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取得好成绩当然要好好做,凑合、蒙事干嘛要花那心思?!想投机取巧还不如去打游戏。 ...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