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如何指定函数运行在RAM--KEIL

楼主(2015-05-27):
两种方法,假设要要运行在RAM的函数统一放在download.c文件中
第一种方法:(采用默认的sct分散文件)
将要运行在RAM的函数放在一个文件中。在KEIL右键点击该文件"options for File "*.*", 在Memory Assignment中选择code/const选择RAM空间

楼主:
第二种方法:(采用自写的sct分散文件)

将要运行在RAM的函数放在一个文件中。修改sct分散文件
  1. RW_IRAM1 0x04000000 0x00018000  {  ; RW data
  2.      download.o (+RO)   ; modify here
  3.       .ANY (+RW +ZI)
  4.   }

通过生成的MAP文件可以查看是否该函数已经放在RAM中!

(ARM初始化代码应该有将该代码从FLASH搬运到RAM过程--自动完成)

网友A:
这个选择好该编译软件支持的芯片的就很关键。

网友B:
这个介绍的就非常详细了,,keil最初就是为ARM而生的。

网友C:
这个比较高级,收藏下以后会用得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