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电压输入过高被保护启动不起来问题!

楼主(2015-05-27):
我做的一个机器行车记录仪,通过USB适配器电压输入过高时,机器会断电,PMU会被锁住,保护掉,然后再上电,机器启动不起来,因为PMU保护后,CPU给PMU的EN信号一直为高,没有断电;这时只有硬复位,才能置低EN,恢复正常;
参考同行别人机器:第一种:把PMU改为分立DC-DC,输入过压时,会自动关机,输入电压正常时,又能再工作;第二种:还是用PMU,过压时,机器能自动关机,屏幕显示关机,输入电压恢复正常,有正常开机;  如果一开始输入电压过高,机器就不启动。
请各位想想,是否有什么办法也可以做到类似,现在我想到的是在PMU电压输入端加入OVP,但这样改动过大;加个ADC检测,但如一开始就输入过高,机器根本就没工作,没办法检测,不知是否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A:
参考分立元件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