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何我布线总是时不时就出现线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就比如说该图片,左边的管脚线就没有连上,本来是连的好好的,需要调整,就删除了再连接就这样了,是为何?

楼主:
哪位能给我解惑,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有捕捉焊盘中心

网友B:
什么软件啊

楼主:
cadence,再来就是这样,一直就是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捕捉焊盘中心

怎么捕捉焊盘中心呢?我没有更改什么设置啊一直可以连接的啊

网友A:
右边 options 中 snap to connect point 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 options 中 snap to connect point 打钩

右边所有的全部都有勾选上

网友A:
那你格点设多少?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我要连接线,但是飞线根本就不会跟着走,也不会显示我已经连接上,找了很久有人说是没走对层,但是我都看了的,层面是对的,到底是怎么的就是连不上呢?

楼主:
0.127就是线宽

楼主:
其实我这个线设置了T形走线,而且是等长线,我想问一句我的T形设置会影响这个吗?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又出现这种情况了,到底是为什么呢?时而好了,也不知道怎么好的,使用一段时间,只要删除线后,就老是出这毛病,为什么???

楼主:
这个帖子有人知道答案不,没找到答案,不甘心啊!

网友C:
看看网络标号有没有

网友C:
可能网络标号被你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网络标号被你删了

网络标号?我每次删除线时在右侧find窗口都只勾选Clines或者Cline Segs这两个选项啊!怎么会把网络标号删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