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需要5W可靠的开关电源,求推荐

楼主(2015-05-27):
需求:输入220V,输出5V1A的开关电源,可以放在PCB上面。板子还没画,尺寸比较自由,不要求必须封装,希望可以稳定工作不少于3年,几K的量。金升阳这样的模块太贵了,不考虑

网友A:
理想价格多少,订货周期呢?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价格多少,订货周期呢?

理想价格10元左右,订货周期1个月,不过需要先小批量测试

网友C:
给你推荐一个芯片,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可以提供方案及免费样品试用,有需要联系QQ:3095193848
附件是TW112手册
功能描述

TW112 是一款离线式开关电源芯片,最大输出功率达到 12W。不同于PWM 控制器和
外部分立功率 MOS 组合的解决方案,TW112 内部集成了 PWM 控制器、700V 功率管和初级
峰值电流检测电路,并采用了可以省略辅助供电绕组的专利自供电技术,因此极大地简
化了外围应用电路,减少了元器件数量,电路尺寸和重量,特别适用于成本敏感的反激
式开关电源。
产品特点

 全电压输入  85V—265V
 内置 700V 高压功率管
 内部集成了高压启动电路,无需外部启动电阻
 内置 16mS 软启动电路
 内置高低压功率补偿电路,使高低压最大输出功率保持一致
 专利的自供电技术,无需外部辅助绕组供电
 内置频率调制电路,简化了外围 EMI  设计成本
 完整的过压、过温、过流、过载、输出开路/短路保护
应用领域
  DVD,VCR,STB 电源
 适配器,充电器电源
  LED 电源
功率范围

输入电压  85-165V  185-265V  85-265V
最大输出功率  12W  12W  12W

网友D:
我现在做的一款85-450Vac输入的5W电源,板都布好了,就差调试了。楼主掏钱我给你原始方案,咱俩同时调,看谁的效率高。: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做的一款85-450Vac输入的5W电源,板都布好了,就差调试了。楼主掏钱我给你原始方案,咱俩同时调,看 ...

你比较幽默,呵呵

网友E:
输入220V,输出5V1A的开关电源,金升阳的批量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C:
用TW112做,最大功率12W,通常做5V/2A,12V/1A,成本也就6块左右嘛

网友F:
我也在找5w的方案,要求一路24V/200ma,一路5V/100ma, 不共地,电压精度10%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找5w的方案,要求一路24V/200ma,一路5V/100ma, 不共地,电压精度10%

有量都可以找我定做。。。

网友G:
这种单芯片的方案很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TW112做,最大功率12W,通常做5V/2A,12V/1A,成本也就6块左右嘛

5V600mA的模块批量能到多少钱,有没有成品模块供测试呢?

网友I:
是否可以抄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H:
5V600mA的模块批量能到多少钱,有没有成品模块供测试呢?

5V 600mA用TW112做的话,不带壳,模块成本在1.2~1.5之间,过认证的话2块以内。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出方案,帮忙调试等。现在的模块规格不一样,需要改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5V 600mA用TW112做的话,不带壳,模块成本在1.2~1.5之间,过认证的话2块以内。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出方 ...

请QQ联系下啊,已经站内信息发给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请QQ联系下啊,已经站内信息发给您了

已经加你了,如果没有收到的话,你也可以加我QQ:3095193848

网友J:
在你心目中,就只看到金升阳贵,没看到我的品质么?

网友K:
:lol;市场上确实因该开源几款常规的DC-DC方案,特别是做IC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