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AVR Studio5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最近刚接触avr studio 5,参考了别人的关于位操作的头文件,结果在编译时总是出错,还请各位告示指点迷津,谢谢了。
头文件

报错类型及地点

网友A:
估计你使用的编译器并不支持这种 位域 的定义吧, 留意一下你的编译器的资料和这方面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使用的编译器并不支持这种 位域 的定义吧, 留意一下你的编译器的资料和这方面的介绍 ...

谢谢回复,我再查查编译器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