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悲摧的Atmega16A的运算,怎么处理?

楼主(2015-05-27):
      在单片机程序当中,由给定的参数i_Fade_time_temp = 7,根据此参数来计算其对应的计算值i_count,计算公式如下: i_count = ceil(0.2 * (506/ sqrt(pow(2,i_Fade_time_temp)))), 然而在程序运行的过程当中,最终的运行效果并不是预期中的效果。
     由于上式的计算结果为i_count = 9,我直接将i_count赋值为9,再来运行程序,此时的运行效果才是预期中的效果。难道atmega16中的运算就这么的不靠谱?

网友A:
不是运算不靠谱, 应该是精度的问题引起的, 特别是中间结果的精度问题.

网友B:
将算式分解就能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