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下载 flash download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05-27):
(无正文)

楼主:
假如选择就会出现

网友A:
一般都是直接选择擦除整片的吧。

网友B:
这个直接是擦除sector的,,需要看清楚是那一段的。

网友C:
一般来说是直接擦除整个flash的。。

网友D:
针对sector的擦除需要慎重的,特别是写入了关键信息的。

网友E:
这个处理是需要留意的。

网友F: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Mark下!

网友G:
这是个细节的问题的,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整片擦除的。

网友H:
这个在选择的时候是需要注意的,一般默认都是选在这个的。

楼主(2015-06-26):
引用 网友G:
这是个细节的问题的,一般情况下最好不要整片擦除的。

这是个细节,主要是由于我的E文不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