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的阻抗控制和阻抗匹配

楼主(2015-05-27):
PCB设计的阻抗控制和阻抗匹配

网友A:
不错不错,只不过在高频的时候,对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
产品的可靠性是产品的一个重要
指标, 以往可靠性被忽视。 产品的可靠
性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使用价值、 公司
的前途、 使用者的安全。
在中国, 很多工程师常常不重视
或者忽视电路板的可靠性, 在设计过
程中, 只注重原理和功能的设计, 在设
计好原理图后, 认为布线布通就可以
了, 而不考虑电路板在一个产品中的
重要性, 电路板出故障或问题的概率,
电路中信号的完整性, 电路的 E M I 和
EMC 特性。 但是随着产品的可靠性发展
和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设计时不再是
简单的导线连接, 必须考虑电路中信
号的完整性, 电路的 EMI 和 EMC 特性。
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是目前很多工程
师需要注意的问题, 电路的可靠性直
接影响这个产品的性能。 而 PCB 阻抗的
可靠性设计的一个关键环节。

楼主:
一. 电路板的叠层设计
一个好的叠层结构是对大多数信
号整体性问题、 EMC 问题、 信号完整性、
电路可靠性的最好防范措施, 同时也
最易被人们误解。 这里有几种因素在
起作用, 能解决一个问题的好方法可
能会导致其它问题的恶化。 只要成本
能承受得起, 很多系统设计供应商会
建议电路板中至少应该有一个连续平
面以控制特性阻抗和信号质量。 EMC 专
家建议在外层上放置地线填充(Ground
Fill) 或地线层来控制电磁辐射和对电
磁干扰的灵敏度, 在一定条件下这是
一种好建议[1]。 然而由于瞬态电流的原
因, 在某些普通设计中采用这种方法
可能会遇到麻烦。 我们来看一对电源
层 / 地线层这种简单的情况: 它可看作
为一个电容( 图 1 - 1) 。

楼主:
可以认为电源层和地线层是电容
的两个极板。 要想得到较大的电容值,
就需将两个极板靠得更近( 距离 D) , 并
增大介电常数( ε g ) 。 电容越大则
阻抗越低,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因为这
样可以抑制噪声。 不管其它层怎样安
排, 主电源层和地线层应相邻, 并处于
叠层的中部。 如果电源层和地线层间
距较大, 就会造成很大的电流环并带
来很大的噪声。 将电源层放在一侧而
将地线层放在另一侧, 将会导致如下
问题:

楼主:
( 1 ) 最大的串扰: 由于各层之间没
有地平面或者电源平面, 导致交互电
容增大, 各信号层之间的串扰比各层
本身的串扰还大。
( 2 ) 最大的环流: 电流围绕各电源
层流动且与信号并行, 大量电流进入
主电源层并通过地线层返回。 EMC 特性
会由于环流的增大而恶化。
( 3 ) 失去对阻抗的控制: 信号离控
制层越远, 由于周围有其它导体, 因此
阻抗控制的精度就越低。
(4) 容易造成焊锡短路, 可能会增
加产品的成本。

楼主:
PCB 的各层分布一般是对称的。 不
应将多于两个的信号层相邻放置; 否
则, 很大程度上将失去对 SI 的控制。 最
好将内部信号层对地对称放置。 除非
有些信号需要连线到 SMT 器件, 应尽量
减少外层的信号布线。 对层数较多的
电路板, 可将这种放置方法重复很多
次。 也可以增加额外的电源层和地线
层; 只要保证在两个电源层之间没有
成对的信号层即可。

楼主:
高速信号的布线应安排在同一对
信号层内 ; 除非遇到因 SMT 器件的连接
而不得不违反这一原则。 同一类信号
的所有走线都应有共同的返回路径( 即
地线层) 。 有两种思路和方法来判断什
么样的两个层能看成一对:
(1) 保证在相等距离的位置返回信
号完全相等。 这就是说, 应将信号对称
地布线在内部地线层的两侧。 这样做
的优点是容易控制阻抗和环流; 缺点
是地线层上有很多过孔, 而且有一些
无用的层, 也给成本带来很大的增加。
(2 ) 相邻布线的两个信号层。 优点
是地线层中的过孔可控制到最少( 用埋
孔) ; 缺点是对某些关键信号这种方法
的有效性下降。 元件驱动和接收信号的
接地连接最好能够直接连接到与信号
布线层相邻的层面。 作为一个简单的
布线原则, 表层布线宽度按英寸计应
小于按毫微妙计的驱动器上升时间的
三分之一( 例如: 高速 T T L 的布线宽度
为 1 英寸) 。

楼主:
如果是多电源供电, 在各个电源
金属线之间必须铺设地线层使它们隔
开。 不能形成电容, 以免导致电源之间
的 AC 耦合。
上述措施都是为了减少环流和串
扰, 并增强阻抗控制能力。 地线层还会
形成一个有效的 EMC“屏蔽盒”。 在考虑
对特性阻抗的影响的前提下, 不用的
表层区域都可以做成地线层。

楼主:
二. 特性阻抗(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一种好的叠层结构就能够作到对
阻抗的有效控制和匹配, 其走线可形
成易控制和可预测的传输线结构。
根据传输线理论和信号的传输理
论, 信号不仅仅是时间变量的函数, 同
时还是距离变量的函数, 所以信号在
连线上的每一点都有可能变化。 因此
定义连线的交流阻抗, 即变化的电压
和变化的电流之比为传输线的特性阻
抗[2] ;
(1)
Z(w): 理想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单
位Ω ;
L: 理想传输线的电感, H/mm;
C: 理想传输线的电容, F/mm。
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只与信号连线
本身的特性相关, 在实际电路中, 导线
本身电阻值小于系统的分布阻抗, 特
别是在高频电路中, 特性阻抗主要取
决于连线的单位分布电容和单位分布
电感带来的分布阻抗。 理想传输线的
特性阻抗只取决于连线的单位分布电
容和单位分布电感。

楼主:
信号的上升沿时间和信号传输到
接收端所需时间的比例关系决定了信
号连线是否被看作是传输线。 具体的
比例关系由下面的公式可以说明。
l =T
r
/D (2)
l: 信号的上升沿等效物理长度,
单位 mm;
T
r
: 信号的上升沿时间, 单位 ps;
D: 信号实际传输延迟, 单位 ps/
mm。
如果 P C B 板上导线连线长度的大
于 1/6, 我们就可以将信号之间的连接
导线看做是传输线。 由信号等效阻抗
计算公式, 可知, 传输线的阻抗可以用
下面的公式表示。
(3)
Z(w) : 实际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单
位Ω ;
R : 传输线的导线电阻, 单位Ω /
mm;
L: 传输线的导线分布电感, H/mm;
C: 传输线的导线分布电容, F/mm。
在高频(几十到几百 MHz) 情况下满
足 wL>>R(当然在信号频率 GMHz 以上的
范围内, 则考虑到信号的集肤效应, 需
要仔细的研究这种关系) 。 那么式( 3 )
可以简化为式(1) 所示。

楼主:
那么对于确定的传输线而言, 其
特性阻抗为一个常数。 信号的反射现
象就是因为信号的驱动端和传输线的
特性阻抗以及接收端的阻抗不一致所
造成的。 对于 CMOS 电路而言, 信号的
驱动端的输出阻抗比较小, 为几十欧
姆。 而接收端的输入阻抗就比较大。

楼主:
三. 阻抗控制和阻抗匹配
印制电路板上导线的特性阻抗是
电路板设计的一个重要指标, 特别是
在高频电路的 PCB 设计中, 必须考虑导
线的特性阻抗和器件或信号所要求的
特性阻抗是否一致, 是否匹配。 因此,
在 P C B 设计的可靠性设计中有两个概
念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1. 阻抗控制
阻抗控制 ( I m p e d a n c e
Controling) , 线路板中的导体中会有
各种信号的传递, 为提高其传输速率
而必须提高其频率, 线路本身若因蚀
刻, 叠层厚度, 导线宽度等不同因素,
将会造成阻抗值得变化, 使其信号失
真。 故在高速线路板上的导体, 其阻抗
值应控制在某一范围之内, 称为“阻抗
控制”。
影响 P C B 走线的阻抗的因素主要
有: 铜线的宽度、 铜线的厚度、 介质的
介电常数、 介质的厚度、 焊盘的厚度、
地线的路径、 走线周边的走线等。 所以
我们在设计 P C B 一定要对板上走线的
阻抗进行控制, 才能尽可能避免信号
的反射, 以及其他电磁干扰和信号完
整性问题, 保证 PCB 板的实际使用的稳
定性。
PCB 板上微带线和带状线的阻抗的
计算方法可参照相应的经验公式, 如
式(4) 和式(5) 所示[2]

楼主:
此公式必须在 0.1<(W/H)<2.0 及 1
<(Er)<15 的情况才能应用。
(4)
走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 h
PCB 板材质的介电常数:
PCB 板上导线宽度: w
PCB 板上导线厚度:
(2) 带状线
H 为两参考平面的距离, 并且走线
位于两参考平面的中间。 此公式必须
W/H<0.35 及 T/H<0.25 的情况才能应
用。
(5)
走线到参考平面的距离: h
PCB 板材质的介电常数: ε
r

楼主:
PCB 板上导线宽度: w
PCB 板上导线厚度: h
l
上面的两个公式只是经验公式,
想得到比较准确的结果, 最好还是用
仿真软件来计算。 其他导线的阻抗可
以根据 PCB 设计特性阻抗来计算。

楼主:
2. 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Impedance Matching),
在线路板中, 若有信号传递时, 希望有
电源的发出端起, 在能量损失最小的
情形下, 能顺利的传送到接受端, 而且
接受端将其完全吸收而不作任何反射。
要达到这种传输, 线路中的阻抗必须
和发出端内部的阻抗相等才行称为
“阻抗匹配”。
在设计高速 PCB 电路时, 阻抗匹配
是设计的要素之一。 而阻抗值跟走线
方式有绝对的关系, 例如是走在表面
层(Microstrip) 或内层(Stripline/
Double Stripline), 与参考的电源层
或地层的距离, 走线宽度, PCB 材质等
均会影响走线的特性阻抗值。 也就是
说要在布线后才能确定阻抗值, 同时
不同 P C B 生产厂家生产出来的特新阻
抗也有微小的差别。
一般仿真软件会因线路模型或所
使用的数学算法的限制而无法考虑到
一些阻抗不连续的布线情况, 这时候
在 原 理 图 上 只 能 预 留 一 些 端 接
(Terminators), 如串联电阻等, 来缓

楼主:
和走线阻抗不连续的效应。 真正根本
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布线时尽量注意
避免阻抗不连续的发生。
图 2: PCB 走线等效电路
PCB 板上的走线可等效为图 2 所示
的串联和并联的电容、 电阻和电感结
构。 串联电阻的典型值 0 . 2 5 - 0 . 5 5
ohms/foot, 因为绝缘层的缘故, 并联
电阻阻值通常很高。 将寄生电阻、 电容
和电感加到实际的 P C B 连线中之后,
连线上的最终阻抗称为特征阻抗 Z 0 。
线径越宽, 距电源 / 地越近, 或隔离层
的介电常数越高, 特征阻抗就越小。 如
果传输线和接收端的阻抗不匹配, 那
么输出的电流信号和信号最终的稳定
状态将不同, 这就引起信号在接收端
产生反射, 这个反射信号将传回信号
发射端并再次反射回来。 随着能量的
减弱反射信号的幅度将减小, 直到信
号的电压和电流达到稳定。 这种效应
被称为振荡, 信号的振荡在信号的上
升沿和下降沿经常可以看到。

楼主:
阻抗不匹配对电路设计带来以下
效应:
( 1 ) 反射信号( R e f l e c t e d
Signals);
( 2 ) 延时和时序错误( D e l a y &
Timing Errors);
( 3 ) 多次跨越逻辑电平门限错误
(False Switching);
(4) 过冲与下冲(Overshoot and
Undershoot);
(5) 串扰(Induced Noise);
(6) 地弹(Ground Noise);
(7) 电磁辐射(EMI Radiation).

楼主:
四. 结束语
阻抗匹配是 P C B 可靠性设计设计
的要素之一, 直接关系产品的 E M I 和
EMC 特性, 对产品的可靠度也有很大的
影响。 在告诉信号布线、 布局时, 要设
计好叠层和阻抗控制, 做到阻抗的匹
配, 增加产品的可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