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27):
(无正文)

网友A:
你把变值的电阻拆下清洗再烘干就会发现阻值是正常的。阻值变低是封装吸潮所致,特别是有尘土沉积时。应对办法是用环氧树脂密封,也可以涂布三防漆。

网友B:
楼上好犀利:lol

网友C:
LZ只说结果,不说过程。
电阻阻值变小,是取下来测量的?
PCB都可能会脏污导电呢。有时候烙铁焊接一下,恢复正常,放置后又异常呢。
以前一个显示器,烧毁好几个行管,准备放弃了,突然发现高压包附近有脏污,用万用表测试有阻值。
旁边是行频驱动芯片,由于漏电导致频率失锁,行管烧毁,清洗主板和器件,就彻底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只说结果,不说过程。
电阻阻值变小,是取下来测量的?
PCB都可能会脏污导电呢。有时候烙铁焊接一下,恢 ...

阻值是拆下后用万用表测量的。。不在线路板上测量电阻值,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条原则,从来不会在电路中测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变值的电阻拆下清洗再烘干就会发现阻值是正常的。阻值变低是封装吸潮所致,特别是有尘土沉积时。应对办 ...

产品出厂前都已刷漆。不烘干,晾晒后,阻值还是这么低。。过流会不会造成这种后果?

网友D:
电阻封装?
电阻的测量是否取下测量?

网友E:
电阻经历了什么

网友E:
常用的电阻分碳膜电阻、碳质电阻、金属膜电阻、绕线电阻等。在潮湿阴暗环境·····这些材料会发生化学变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阻值是拆下后用万用表测量的。。不在线路板上测量电阻值,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条原则,从来不会在电路中测阻 ...

你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处理问题的步骤是错的,你发现问题先焊接器件,往往会破坏第一现场。
电阻一般是阻值变大,很少因为发热导致阻值变小的,破开看看是否烧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原则是对的。但是处理问题的步骤是错的,你发现问题先焊接器件,往往会破坏第一现场。
电阻一般是阻 ...

嗯,谢谢你的回复,你批评的对。现在确实是破坏了第一现场,盲目的把所有的出这个问题的电阻全拆下来了。就是因为电阻变小的情况不常出现,所以很想搞清楚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阻封装?
电阻的测量是否取下测量?

0603的贴片电阻,误差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用的电阻分碳膜电阻、碳质电阻、金属膜电阻、绕线电阻等。在潮湿阴暗环境·····这些材料会发生化学变 ...

这个是碳膜电阻,误差5%

网友D:
会不会是电阻损坏了,那得好好找找原因了。不然是个隐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出厂前都已刷漆。不烘干,晾晒后,阻值还是这么低。。过流会不会造成这种后果? ...

刷漆要看刷什么漆,工艺要合适,烘干工序不能少。过流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F: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呢;

网友:
三防漆没用吗?

网友G:
幸亏你这个电阻没用于运放放大,要用于运放放大还没涂三防的话,你就等着一年半载后:lol怪事不断吧。

网友H:
电路板涂覆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幸亏你这个电阻没用于运放放大,要用于运放放大还没涂三防的话,你就等着一年半载后怪事不断吧。 ...

这个就是一年多后出现的问题。已向领导汇报大家的看法,重点是刷漆等生产工艺这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漆要看刷什么漆,工艺要合适,烘干工序不能少。过流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

嗯,已经跟领导说了可能是工艺这块出现问题,拿出了30个准备做烘干处理。。

网友I:
应该是受潮加上灰尘造成的吧,可以清楚脏污之后,再测量看看,涂三防很重要,排除后患。

网友J:
电阻要取下来测试才准。

网友K:
看了此贴的心得:论三防漆的重要性!
并且开始对碳膜、金属膜、碳质电阻……的区别产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了此贴的心得:论三防漆的重要性!
并且开始对碳膜、金属膜、碳质电阻……的区别产生兴趣 ...

那这个帖子就有存在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