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kw的三相电机,简单控制下开关,用什么规格的可控硅?

楼主(2015-05-27):
有人说要用40A的BTA41,因为启动瞬间电流是10倍以上,BTA41标称40A,瞬间达到数百A,糊涂了,真的需要这么大电流的可控硅吗?

网友A:
电机启动电流大是必然的,可控硅当然要考虑这一点。看可控硅的极限参数,大于电机的极限电流即可。

网友B:
楼主看datasheet不仔细。
“BTA41标称40A,瞬间达到数百A”是多长时间内允许“达到数百A”?
电动机启动,“启动瞬间电流是10倍以上”,这个“10倍以上”的电流持续多长时间?
说3kW电动机需要使用40A的BTA41,自己想想用晶闸管的哪个参数?

楼主:
Itsm=420A,@50Hz,10ms,节温45度,启动时间至少有个1秒,看来还是得用标称电流…

这就对了嘛。10ms内能够抗得住420A,1s内可抗不住。

楼主:
这个电路可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