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KDS optimization

楼主(2015-05-27):
我用的是KDS3.0 , 现在整个工程的代码大小太大,想进行优化,如果是在Codewarrior 可以选择 工程属性下的Optimazation,然后调整 Optimization Level ,可以优化整个工程代码大小 。 现在想请教的是, 在KDS  ,为什么调整了工程属性下的 Optimization Level 却仍然不可以优化代码大小 ?不管我将 Optimization Level  调整到什么级别 , 大小始终没有改变。 请有经验前辈指教, 我想优化工程代码整体大小,在KDS 3.0 下, 我应该怎么做?

楼主:
在clean 之后Build 一次· 发现可以了 。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之前我同样的操作步骤又不可以···  ?费解·

网友A:
楼主用这个选项吧,目前KDS里边提供的优化选项包括-O0/1/2/3, -Os, -Og, -Os可以用来优化代码大小,如果还不行,那就没有别的选项了

-Os
OsOptimize for size. -Os enables all -O2 optimizations that do not typically increase code size. It also performs further optimizations designed to reduce code size.
-Os disables the following optimization flags:
          -falign-functions  -falign-jumps  -falign-loops
          -falign-labels  -freorder-blocks  -freorder-blocks-and-partition
          -fprefetch-loop-arrays  -ftree-vect-loop-version

网友B:
你先build clean一下,然后在build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这个选项吧,目前KDS里边提供的优化选项包括-O0/1/2/3, -Os, -Og, -Os可以用来优化代码大小,如果还 ...

嗯 , 谢谢你!  现在发现都要Clean 一下才能使优化设置成功。
现在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请您帮忙 。我现在需要将Codewarrior的工程移植到 KDS , 在codewarrior 有个模块 叫SCB ,这个模块可以控制软件复位 ,我只需要执行    SCB_AIRCR = SCB_AIRCR_VECTKEY(0x5FA)| SCB_AIRCR_SYSRESETREQ_MASK;     这句代码即可实现复位 , 但是现在在KDS 下 , 甚至都没有定义 SCB 模块 。 我应该在除了看门狗之外如何实现软复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build clean一下,然后在build一下

好的· 谢谢你

网友C:
其实就是Eclipse,编译的时候发现没有变化就不再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就是Eclipse,编译的时候发现没有变化就不再编译了

嗯。 可能是这样 。 有时候发现,在Project_Settings 下修改ld文件,将工程的起始地址由0修改成 0x3400 ,保存后clean , 然后编译 , 发现变异出来的hex文件仍然是0地址开始,但是hex文件的已经被更新 ,说明编译是成功的 ,但是并没有更改我锁更改的·    这是否也是Eclipse ?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可能是这样 。 有时候发现,在Project_Settings 下修改ld文件,将工程的起始地址由0修改成 0x3400  ...

最后是我在其他工程上随意的玩玩,再切换回来到目标工程,再clean 一次,然后编译才,之后生成的hex文件才是从0x3400地址开始·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

网友D:
我也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B:
你客气了哈

网友E:
楼主用这个选项吧,目前KDS里边提供的优化选项包括-O0/1/2/3, -Os, -Og, -Os可以用来优化代码大小

网友F: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