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点亮LED,程序运行有误,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5-27):
实现中断按键按下LED点亮,放开LED熄灭。现在出现中断按键放开后LED不熄灭

网友A:
第一点:你的主程序里死循环中没有点亮部分代码,所以你的程序是一上电灯就亮,进中断后灯灭,再进中断也是关灯的动作,在主程序里没有点亮部分,所以不会有

网友A:
第二点:个人感觉你没有配置成功中断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你的主程序里死循环中没有点亮部分代码,所以你的程序是一上电灯就亮,进中断后灯灭,再进中断也是 ...

此上程序正常了

网友A:
修改意见:针对第一点,你可以将主程序改为
void main(void)
{
     .
     .
     .
     for(;;)
    {
        if(led_1_0 == 0)
        点亮灯
     }
}

网友A:
第二点,你可以看下官网的例程后,再来试试

网友A:
加油,我也是新手,说的不对的地方,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点:个人感觉你没有配置成功中断模式

中断根据电平变化,没有问题了,但我想知道led_1_Write(1);到底是读写那个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意见:针对第一点,你可以将主程序改为
void main(void)
{

用IF语句判断就要用pin_read()这个读取函数,但扩号中不能有参数,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