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如何将bootloader烧写到boot区

楼主(2015-05-27):
工具用iccavr,avrstudio4.16。bootloader程序已经写好编译成HEX文件,如何烧写到Flash的boot区?用avrstudio4可以么?还是用到别的工具?谢谢

网友A:
用avrstudio4可以么?还是用到别的工具?谢谢
可以的,跟你烧录程序一样烧到flash里面即可。

ATMEL代理商 QQ: 1085487223

网友B:
邵子阳有本书专门讲这个。

网友C(2016-07-06):
引用 网友B:
邵子阳有本书专门讲这个。

请问是哪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