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短路保护电路

楼主:
自己参照网上画的电路,现在有几个疑问:
1:电流互感器,比如我用20A/20mA的,负载短路后互感器次边输出电流是多少,20mA?
2:电容C1要不要加,感觉加上去后电压有上升时间。
3:为什么1N4733一连上,负载不短路,LED也能驱动?

网友A(2015-05-27):
1、负载短路后电流不定。一次电流由电源内阻、线路电阻、开关接触电阻……等等决定。二次电流此时并不与一次电流成比例,因一次电流已经远远超出额定工作范围。
2、电流互感器二次通常不允许二极管整流,所以“电容C1要不要加”根本不是问题。
3、由于D2存在,负载不短路LED也必是发光(LM393输出端为高电平)。不知道D2和D4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负载短路后电流不定。一次电流由电源内阻、线路电阻、开关接触电阻……等等决定。二次电流此时并不与一 ...

D2是用来比较器输出自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D2是用来比较器输出自锁的

D2使得运放同相输入端“悬空”,即没有直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