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烧写

楼主(2015-05-27):
(新板子)通过JTAG口向芯片型号为EP1C3T144C7的FPGA烧写程序,就是简单的流水灯,Quartus显示已经烧写成功,但是板子上没有相应的灯亮出现。FPGA相应管脚的电压和时钟正常。麻烦问一下,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有什么?

网友A:
首先,要是固化进去FLASH的话,可以按一下重新配置的按键,或者重新上电;
其次,设置的IO有没有问题,
第三,LED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亮?
第四,用万用板测试一下LED引脚的电平,并在板子断电的情况下用万用板测试下LED是否烧了
第五。我是路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是固化进去FLASH的话,可以按一下重新配置的按键,或者重新上电;
其次,设置的IO有没有问题,
第 ...

其他的都没有问题,那麻烦问一下,烧写之前需要对FPGA进行复位吗?

网友B:
我怀疑你的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C:
量LED灯上引脚有没有信号,如果没有,就是FPGA这边问题,很可能是你设计问题,还有可能是没有时钟。
如果有信号,就是灯坏了。
查问题,就是用二分法找问题原因,无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