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3相电机,开关

楼主(2015-05-27):
(无正文)

网友A:
常规基本电路即可,注意光耦要选自带过零触发的那种。另一个简单的办法是用可控硅驱动交流接触器来间接控制电机,这样对可控硅的要求可以大幅降低。

网友B:
这个用个三相固态继电器不就结了,这么复杂没有必要

楼主:
主要是体积要求尽量小,所以考虑下可控硅......
后来算了下,10A的电流 产生近8W的功率比得上一把烙铁了,热量太大,还是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个三相固态继电器不就结了,这么复杂没有必要

固态接触器体积比机械式的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