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MC9S08PA4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15-05-27):
芯片使用MC9S08PA4,软件为CW10.5,仿真器使用USBDM。
做了控制灯闪烁的测试程序。
在线仿真的时候,可以仿真运行,能看到指示灯闪烁。
但是当烧录到芯片后,就看不到运行了。为什么?(我通过USBDM里的HCS08 Programmer烧录的,烧录成功;当用CW10.5上的小闪电烧录时,总是提示错误!)
以上问题请大师指教!

网友A:
烧录完重启一下好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此文档。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7428&highlight=%E7%83%A7%E5%BD%95 ...

谢谢回答,但还是没有解决!我试了新建一个MC9S08PA4的项目,空项目用CW10.5小闪电烧录时,还是会出错!但是我同样的方法用MC9S08AC16时,就可以烧录!
现在不知道是CW10.5项目设计时软件出错,还是硬件测试板问题?但硬件通过仿真是可以运行的,能看到测试LED灯闪烁。
我再继续试试其他方法!有知道的大师还请指导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完重启一下好使吗?

是重新上电测试的,没有运行迹象!
通过USBDM里的HCS08 Programmer烧录后,重启还是没反应!
通过在线仿真时,可以运行,看到LED灯闪烁,断开仿真后,还可以运行。但是重新上电后就不运行了!
通过CW10.5上的小闪电烧录时,总是提示错误!

请问你用过该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此文档。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7428&highlight=%E7%83%A7%E5%BD%95 ...

我的MC9S08PA4工程项目里,没有Librarian这一项嘛!这个芯片和kinetis芯片的工程不一样的吧!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好奇怪啊,CW10.5虽然不是最新的版本,但也不会有这个bug。
楼主用debugger试试:
右键点击你的工程,选Debug as -> Debug configurations..., 然后按照提示一步一步下载你的工程。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代码没有烧到片子里边去
如果还有问题,吧你的工程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好奇怪啊,CW10.5虽然不是最新的版本,但也不会有这个bug。
楼主用debugger试试:
右键点击你的 ...

软件版本 CW10.5,仿真器 USBDM,芯片 MC9S08PA4;
软件工程文件及硬件电路见附件!请大家帮忙看一下,为什么在线仿真可以运行,单机重启后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D: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电源上电后能工作,但是一段时间就不工作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电源上电后能工作,但是一段时间就不工作了,不知道为什么 ...

你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什么芯片?什么开发环境?什么烧录器?

网友E:
不是太懂啊,帮你顶到前面

网友F:
参考二楼的文档吧,希望能帮上你

楼主:
我用CW10.5小闪电烧录时出现过如下现象,一个是报错;另一个烧录成功,但是提示没有数据被写入;

楼主:
谁有在用MC9S08PA4这个芯片,能否给我做一个简单的demo程序;感谢感谢!

网友G(2015-10-0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我今天和朋友联系的时候说是MC9S08PA4-16pin用以前的BDM无法使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情况?
而且编译软件是需要更新到较新的版本,具体版本没说。后来因为USBDM比较贵,市场抄板的也没有就没选这颗MCU了。

网友H:
RE: MC9S08AC128编译问题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此文档。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7428&highlight=%E7%83%A7%E5%BD%95 ...

开发环境用的是CODEWARRIOR V 6_3版本的,起初编译环境不支持MC9S08AC128 ,开发环境里面没有MC9S08AC128 芯片选择。后得知

需要更新补丁,安装补丁CW08_V6_3_HCS08_AC128_SP后可选MC9S08AC128,但是软件编译出错。如果用同样的开发环境,同样的程序,只是选择别的芯片(MC9S08AC16)不会出错。请问,补丁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开发环境用的是CODEWARRIOR V 6_3版本的,起初编译环境不支持MC9S08AC128 ,开发环境里面没有MC9S08AC128  ...

那提示是什么错误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提示是什么错误呢?

能方便给我您QQ或者邮箱吗,回复时我不能贴取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