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485接收问题

楼主(2015-05-27):
我用MAX3485做单片机与PC机通讯,中间通过一个RS485转RS232转换器,再接RS232转USB口进入PC机,出现的问题是:当波特率超过38400后,单片机的接收就会出现错码,但发送没问题。不知哪位大侠给分析一下。

网友A:
两个可能性:一是本振频率误差过大,二是485转232是那种发0不发1的,这种转换器的工作波特率不高。

楼主:
谢谢!振频频率没问题,因为我同样的板子用RS232做过,达到115200非常可靠。可能是第二种原因。现在市面上RS485到RS232转换器,有较好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振频频率没问题,因为我同样的板子用RS232做过,达到115200非常可靠。可能是第二种原因。现在市面上R ...

只有那种用MCU做转发的才能支持高速度,同时在高速下要注意总线线材的正确选择,终端电阻,偏置设计等也都要符合要求。

网友B:
485通信发送接收状态切换有延迟,一般延时半个字节的时间长度。不可能达到232通信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