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Rayeager PX2】andoid开机**分析及PX上的实现

楼主(2015-05-27):
PX2烧的系统也是android的时候,那么修改logo的方式也就大同小异啦,楼主也比较闲,就来试试修改logo。
大家都知道android启动界面分三步,
一步是内核的启动logo,
然后是android的启动初始化logo,
最后还有个启动成功的开机动画。
楼主一开始的理解是在PX2上的过程就是,先出现两只小企鹅,然后出现android的字样,然后android这两字会动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改改内核的启动logo,首先我们进入内核的配置界面,在Device Drivers \ Graphics support  \Bootup logo这一项如果不勾选的话,便不会有那两只企鹅。

  而点进去可以看到选择的是Standard 224-color Linux logo

   这个选项,可见此
时选择的开机logo是这个图片,我们这时候可以进入/kernel/drivers/video/logo这个文件夹如下,

里面有logo_linux_clut224这个图片,
此刻我们便可以用别的图片替换这个图片就可以改变开机界面了。然后这时候我先随便找张PNG图片,然后利用linux下的一些图片转换工具可以把这张PNG图片转成可和开机logo一样的图片具体命令如下:
          # pngtopnm linuxlogo.png > linuxlogo.pnm
         # pnmquant 224 linuxlogo.pnm > linuxlogo224.pnm
         # pnmtoplainpnm linuxlogo224.pnm > linuxlogo224.ppm
        注:上述命令需要安装netpbm的工具包 sudo apt-get install netpbm
然后再把转换好格式的图片名字改程logo_linux_clut224替换掉之前那个文件夹里面的那个文件,同时把里面的.o和.c文件删掉,然后重新编译内核,重新烧录kernel,然后重启,便得到如下结果,

ok,这样内核logo就这样修改ok了,可行,很简单吧,
现在开始修改第二个logo,android的logo
这个我们先看看源码,在system/core/init这个目录下init.c便定义了如下,在判定initlogo.rle这个文件不存在后,便执行了下面代码,便是显示android这几个字,

所以我们便有两种方式改变logo一种是改那个文字,一种是加一个rle文件,生成rle文件到方式也很简单,首先准备一个PNG-24或png-32格式的图片,即可用PS修改出来,即在
保存时选“保存为 Web 所用格式”,然后在弹开的窗口上,“预设”项选择“PNG-24”,保存为android_logo.png。
然后使用了如下命令:  convert -depth 8  rgb:android_logo.raw
                     ./rgb2565 -rle < android_logo.raw > initlogo.rle
rgb2565这个工具一般在android/out/host/linux-x86/bin目录下,如果没有也可以去网上下载一个,然后把权限给上去就可以用了。
生成后,便把那个文件放在out/target/product/rkpx2/root下,然后开始wiki上的步骤编译下来,先make -j4,然后在。/mkimage.sh生成固件,
但是楼主在烧录这个固件后, 并没有如期着看见这个界面,不过后面我修改了第三个界面后,发现根本就不存在第二个界面,楼主猜测也许是初始化时间太短,所以界面没有显示出来,或者说PX2的源码中有将其忽略了,而楼主是用LCD屏的,而楼主的一位朋友用VGA显示,是可以正常显示的,所以说这步理论上也是可行的,最后生成的rle文件是包含在out/target/product/rkpx2目录下的ramdisk.img下的,然后生成固件的时候加在boot.img这个固件下。
第三步是动画,这一步有很多种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是只需要把对应的开机动画文件bootanimation.zip用adb工具push进板中/data/local目录下,然后重启便可以实现,显示如下,

使用的开机文件也在附件中,而如大家想知道如何制作这个bootanimation.zip,这个百度上也已经有具体教程,而关于这部分具体代码位置可以参考原帖:http://bbs.chipspark.com/forum.p ... &extra=page%3D1。然后所有android的开机所有界面就这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