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555定时器问题

楼主:
我用仿真软件仿真555定时器,当开关闭合时,高电平输出,开关断开后,定时10秒,变成低电平。
但是经过实际元器件搭建,开关断开后并没有延迟10秒,而是立刻就变成低电平了,根本没有起到延时作用。
请教各位高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2015-05-27):
自己用示波器看下R1,C1之间的波形;你电路是不是搭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示波器看下R1,C1之间的波形;你电路是不是搭错了?

检查好几遍了,电路没错,目前没示波器

网友B(点评):
时间常数多少?差太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好几遍了,电路没错,目前没示波器

我的意思是直接仿真的时候,在R1,C1间拉根线图上的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C:
仔细检查电路、焊接和元件的好坏、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D:
加大c1增加延时时间

网友E:
将电容C1的值增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