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硬件IIC通信 SCL引脚输出为低电平?

楼主(2015-05-27):
用MSP430F5529和adxl345硬件iic通信时,发现msp430iic的SCL引脚不能输出正确的时钟,后来以为代码的问题,所以用了官方的代码,但是还是输出为低电平。求解。

楼主:
官方代码
//******************************************************************************
//  MSP430F552x Demo - USCI_B0 I2C Master RX single bytes from MSP430 Slave
//
//  Description: This demo connects two MSP430's via the I2C bus. The master
//  reads from the slave. This is the MASTER CODE. The data from the slave
//  transmitter begins at 0 and increments with each transfer. The received
//  data is in R5 and is checked for validity. If the received data is
//  incorrect, the CPU is trapped and the P1.0 LED will stay on. The USCI_B0
//  RX interrupt is used to know when new data has been received.
//  ACLK = n/a, MCLK = SMCLK = BRCLK = default DCO = ~1.045MHz
//
// ***to be used with "MSP430F55xx_uscib0_i2c_05.c" ***
//
//                                /|\  /|\
//               MSP430F5529      10k  10k     MSP430F5529
//                   slave         |    |        master
//             -----------------   |    |   -----------------
//           -|XIN  P3.0/UCB0SDA|<-|----+->|P3.0/UCB0SDA  XIN|-
//            |                 |  |       |                 | 32kHz
//           -|XOUT             |  |       |             XOUT|-
//            |     P3.1/UCB0SCL|<-+------>|P3.1/UCB0SCL     |
//            |                 |          |             P1.0|--> LED
//
//   Bhargavi Nisarg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09
//   Built with CCSv4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4.21
//******************************************************************************

#include <msp430.h>

unsigned char RXData;
unsigned char RXCompar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OUT &= ~0x01;                           // P1.0 = 0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P3SEL |= 0x03;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48;                         // Slave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UCB0IE |= UCRXIE;                         // Enable RX interrupt
  RXCompare = 0x0;                          // Used to check incoming data

  while (1)
  {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sent?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enable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if (RXData != RXCompare)                // Trap CPU if wrong
    {
      P1OUT |= 0x01;                        // P1.0 = 1
      while(1);
    }

    RXCompare++;                            // Increment correct RX value
  }
}

// USCI_B0 Data ISR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 = USCI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B0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USCI_B0_VECTOR))) USCI_B0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B0IV,12))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s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LIFG
  case  4: break;                           // Vector  4: NACKIFG
  case  6: break;                           // Vector  6: STTIFG
  case  8: break;                           // Vector  8: STPIFG
  case 10:                                  // Vector 10: RXIFG
    RXData = UCB0RXBUF;                     // Get RX data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case 12: break;                           // Vector 12: 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你这个是接收端程序,注意检查SCL这条线上接没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接收端程序,注意检查SCL这条线上接没接上拉电阻

不好意思,上传错了程序。现在这个是发送程序了。
//******************************************************************************
//  MSP430F552x Demo - USCI_B0 I2C Master TX single bytes to MSP430 Slave
//
//  Description: This demo connects two MSP430's via the I2C bus. The master
//  transmits to the slave. This is the master code. It continuously
//  transmits 00h, 01h, ..., 0ffh and demonstrates how to implement an I2C
//  master transmitter sending a single byte using the USCI_B0 TX interrupt.
//  ACLK = n/a, MCLK = SMCLK = BRCLK = default DCO = ~1.045MHz
//
// ***to be used with "MSP430F55xx_uscib0_i2c_07.c" ***
//
//                                /|\  /|\
//                MSP430F5529     10k  10k     MSP430F5529
//                   slave         |    |         master
//             -----------------   |    |   -----------------
//           -|XIN  P3.0/UCB0SDA|<-|----+->|P3.0/UCB0SDA  XIN|-
//            |                 |  |       |                 |
//           -|XOUT             |  |       |             XOUT|-
//            |     P3.1/UCB0SCL|<-+------>|P3.1/UCB0SCL     |
//            |                 |          |                 |
//
//   Bhargavi Nisarg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09
//   Built with CCSv4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4.21
//******************************************************************************

#include <msp430.h>

unsigned char TXData;
unsigned char TXByteCtr;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0x03;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48;                         // Slave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UCB0IE |= UCTXIE;                         // Enable TX interrupt

  TXData = 0x01;                            // Holds TX data

  while (1)
  {
    TXByteCtr = 1;                          // Load TX byte counter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 start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Remain in LPM0 until all data
                                            // is TX'd

    TXData++;                               // Increment data byte
  }
}

//------------------------------------------------------------------------------
// The USCIAB0_ISR is structured such that it can be used to transmit any
// number of bytes by pre-loading TXByteCtr with the byte count.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 = USCI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B0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USCI_B0_VECTOR))) USCI_B0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B0IV,12))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s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LIFG
  case  4: break;                           // Vector  4: NACKIFG
  case  6: break;                           // Vector  6: STTIFG
  case  8: break;                           // Vector  8: STPIFG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RXIFG
  case 12:                                  // Vector 12: TXIFG
    if (TXByteCtr)                          // Check TX byte counter
    {
      UCB0TXBUF = TXData;                   // Load TX buffer
      TXByteCtr--;                          // Decrement TX byte counter
    }
    else
    {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UCB0IFG &= ~UCTXIFG;                  // Clear USCI_B0 TX int flag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LPM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但是这个发送程序也还是不行,我自己给他加了上拉的代码,还是测不到输出的时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接收端程序,注意检查SCL这条线上接没接上拉电阻

我加了这两句,
P3REN |= BIT2;
  P3OUT |= BIT2;

  WDTCTL = WDTPW + WDTHOLD;
还是不行。

网友B:
感觉应该插入代码那种才对啊,这样就能看清楚那个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应该插入代码那种才对啊,这样就能看清楚那个图了。

插入代码?没理解,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C:
楼上说的插入代码,是说的楼主应该发帖时候以插入代码的方式发那段代码吧,不是说的程序内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插入代码,是说的楼主应该发帖时候以插入代码的方式发那段代码吧,不是说的程序内容吧。 ...

懂了,谢谢。

楼主:
//******************************************************************************
//  MSP430F552x Demo - USCI_B0 I2C Master TX single bytes to MSP430 Slave
//
//  Description: This demo connects two MSP430's via the I2C bus. The master
//  transmits to the slave. This is the master code. It continuously
//  transmits 00h, 01h, ..., 0ffh and demonstrates how to implement an I2C
//  master transmitter sending a single byte using the USCI_B0 TX interrupt.
//  ACLK = n/a, MCLK = SMCLK = BRCLK = default DCO = ~1.045MHz
//
// ***to be used with "MSP430F55xx_uscib0_i2c_07.c" ***
//
//                                /|\  /|\
//                MSP430F5529     10k  10k     MSP430F5529
//                   slave         |    |         master
//             -----------------   |    |   -----------------
//           -|XIN  P3.0/UCB0SDA|<-|----+->|P3.0/UCB0SDA  XIN|-
//            |                 |  |       |                 |
//           -|XOUT             |  |       |             XOUT|-
//            |     P3.1/UCB0SCL|<-+------>|P3.1/UCB0SCL     |
//            |                 |          |                 |
//
//   Bhargavi Nisarg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09
//   Built with CCSv4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4.21
//******************************************************************************

#include <msp430.h>

unsigned char TXData;
unsigned char TXByteCtr;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BIT0 + BIT1;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3DIR |= BIT0 + BIT1;
  P3OUT |= BIT0 + BIT1;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48;                         // Slave Address is 048h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UCB0IE |= UCTXIE;                         // Enable TX interrupt

  TXData = 0xFF;                            // Holds TX data

  while (1)
  {
    TXByteCtr = 1;                          // Load TX byte counter

    while (UCB0CTL1 & UCTXSTP);             // Ensure stop condition got sent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 start condit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__no_operation();                       // Remain in LPM0 until all data
    UCB0TXBUF = TXData;                                         // is TX'd
  }
}

网友C:
嘿嘿,这样看着舒服多了,排版看着清爽,刚才那个看起来费劲,一会儿高手看到就该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这样看着舒服多了,排版看着清爽,刚才那个看起来费劲,一会儿高手看到就该讲了。 ...

多谢哈,平时基本不怎么用这个的,都是自己看书搞东西。这次这个IIC通信实在是弄不出来。

网友C:
如果代码是官方的,你要使用主机模式,不仅需要发送还需要接收,不知道楼主做个FM的单芯片收音机没有,那个就是IIC,你可以百度一下,或者论坛搜一下,那个例子很好的,你搜索430做的FM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代码是官方的,你要使用主机模式,不仅需要发送还需要接收,不知道楼主做个FM的单芯片收音机没有,那个 ...

我没有做那个收音机,我现在在做430和adxl的硬件IIC通信。软件的IIC通信我会做,已经做完好久了,就是硬件一直不行,所以最近翻出来做做。另外我现在只测试发送,不接收,但是SCL时钟线上没有信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D:
你用的板子是自己画的,还是官方的demo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板子是自己画的,还是官方的demo板子?

板子是官方版,程序也是官方的,但是在运行的时候,IIC引脚没有SCL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板子是官方版,程序也是官方的,但是在运行的时候,IIC引脚没有SCL信号。 ...

把adxl345硬件拆掉后,重新试试

网友E:
用示波器测过?

楼主:
恩,是的,示波器测不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adxl345硬件拆掉后,重新试试

拆掉了,还是没反应。按理说初始化应该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adxl345硬件拆掉后,重新试试

没有看到您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是的,示波器测不到信号。

这个mcu有没有其他的i2c模块?可以试试其他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mcu有没有其他的i2c模块?可以试试其他是否正常

MSP430F5529一共有两个IIC,分别是UCB0和UCB1两个,这两个IIC分别和SPI0和SPI1的SDA和SCL复用引脚。但是测试之后在发送模式下,还是没有时钟信号。从官方数据手册的来看应该设置为外设模式就应该可以使用IIC了,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配置。

网友F:
楼主,官方代码从哪里能下载呢?

楼主:
F5529的官方代码,希望网友给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MSP430F5529一共有两个IIC,分别是UCB0和UCB1两个,这两个IIC分别和SPI0和SPI1的SDA和SCL复用引脚。但是 ...

两个模块都不行?那估计是你程序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F5529的官方代码,希望网友给力。

那2410这些代码去哪里下载呢?

网友H:
引脚接对了没有啊,引脚有没有上拉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官方代码从哪里能下载呢?

430ware里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模块都不行?那估计是你程序有问题

暂时找到了问题,mspf5529需要和adxl连接在一起才行。看起来应该是由adxl把5529的scl和sda拉高,才能是的scl和sda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2410这些代码去哪里下载呢?

抱歉这个没有代码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脚接对了没有啊,引脚有没有上拉电阻。

引脚是对的,现在找到问题了,需要adxl给5529的scl和sda上拉才能用示波器看到信号。但是返回的数据不对,正在修改中。

网友H:
器件读写地址正确吗》?

网友I: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Start condition sent?
    UCB0CTL1 |= UCTXSTP;                    // I2C stop condition
IIC这个发送接收很好用,不知道挂很多设备时候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器件读写地址正确吗》?

嗯对的,我模拟IIC时写的就是这个。现在就先用模拟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UCB0CTL1 |= UCTXSTT;                    // I2C start condition
    while(UCB0CTL1 & UCTXSTT);       ...

不同设备的器件地址应该是不一样的,同一种设备接多个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I:
好多协议都是接一个比较好搞,接多个,就麻烦了,还要考虑各种算法。

网友J:
// USCI_B0 Data ISR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 = USCI_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B0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USCI_B0_VECTOR))) USCI_B0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请教高手程序中往往有这样的定义的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官方代码
//******************************************************************************
//  MSP430 ...

这个程序需要多研究下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L(2016-01-29):
看来430的硬件IIC也不简单

网友M:
模拟iic试试。

网友M:
直接置为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