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T2232D转双UART的问题

楼主(2015-05-27):
最近搞的项目中要用到FT2232通过USB转双串口,根据DATAsheet画了个外围电路 ,但是贴下来电脑上是unknown Device,也就是没有枚举,哪位高手能不能帮我看下原理图有哪些问题。
我看了别人的一些原理图,都有6M晶振,我后来买了QFP48的测试座,手焊加了晶振,示波器测发现晶振也没起振。另外EEPROM我没加,直接NC,可能应该接个10K上拉电阻。
希望能提供建议。

网友A:
去看看器件手册,严格按照手册给出的典型应用做设计。要超出典型应用的方法,务必搞清楚器件的设计和应用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