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89c51的ROM和RAM问题

楼主(2015-05-27):
各位高手,我写了个程序,keil编译后,data=108,code=4643,但是烧写到片子里就不好用。52的ROM是8k的啊,应该可以运行的啊,于是我就减少程序,code小于4096时烧进去就好用了,我现在不明白,rom的8k是全给code用的吗?keil编译时data指的是ram里的吗?我现在完全的蒙了。

网友A:
code是存在芯片程序区的,是和你的程序放在一起的,8k的rom不是完全给code,数据是在ram里运行,就好像电脑的内存.所以不要过多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B:
应该是全局变量问题。

网友C:
明明题目是AT89c51(4kROM),正文就变成52(8kROM)了.

网友D:
还是芯片的容量没有搞对的问题,51兼容的大芯片有地是,楼主是不是搞混了。

网友E:
注意是否是跳转、调用指令用的不对。

网友F:
这只能说明你的减少的代码那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