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射频变压器

楼主(2015-05-27):
大家好,有没有人知道这个谢频变压器是怎么绕线的。或者等效线圈图是怎么画的。。

网友A:
看不懂这个图,太抽象了,不知道导线哪里进哪里出的。

网友B:
有平绕和蜂窝绕法两种,参数上后者更优。不过现在都讲究器件微型化,在微型化的前提下一般都是平绕。至于画法,在电路图中就用常规变压器符号,如果是出制造工艺图,那按照工程制图的规矩来,但不清楚楼主具体要什么,说的太含糊。

网友C:
见过传输线变压器,没见过这种结构的。3、5是绝缘体还是导体?如果5是导体,5、6间有没有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这个图,太抽象了,不知道导线哪里进哪里出的。

图纸我再传一下。

楼主:
看来做这一块的高手在都在海底。。求高手出来呀。1:9跟9:1 的射频变压器要怎么绕啊。

楼主:
有没有会做这一块的厂家,各位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