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内部RC振荡器校准

楼主(2015-05-27):
使用8M内部RC振荡器,读出原厂初始设定校准值为AA,用双龙内部RC校准,将AA写入内存地址0X1FFF,进入程序后,在初始化里把0X1FFF里的内容读出,赋值给OSCCAL寄存器。但是读出的值时钟不对是为什么?(使用GCCAVR)

const unsigned int Flash_Const = 0X1FFF;
unsigned char Osc_Data = 0;

HardWare_Init(); //初始化硬件接口
Osc_Data = pgm_read_byte(&Flash_Const);
Usart_Transmit(Osc_Data);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由于 RC 的频率不确定性, 每个芯片的这个校准值都是不同的. 跟频率没有什么对应关系.
另外要注意, 这个值也只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的校准. 特别注意温度电源等变化后频率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