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检测喇叭断线电路方案

楼主(2015-05-27):
现在想检测一块数字功放(20W)输出的所接的喇叭是否断线开路?当在功放正常功作情况下检测到喇叭断线时会反馈回一个MCU电平。现在想检测其输出电流,有什么感应电流IC呢?或还有什么更好检测方法?

网友A:
你的数字功放没有音频信号输入时,即使没有断线,喇叭上也没有电流。

网友B:
思路不对,扬声器的阻抗本来就不高,再串入电流采样回路容易影响音质。非要知道,干嘛不在装机前测?只要扬声器与功放匹配,扬声器的可靠性非常高,至少比功放电路高的多,除非你设计有问题。设计有问题应该改进设计而不是想这样的无用歪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字功放没有音频信号输入时,即使没有断线,喇叭上也没有电流。

嗯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对,扬声器的阻抗本来就不高,再串入电流采样回路容易影响音质。非要知道,干嘛不在装机前测?只要扬 ...

呵呵,对、产品经理提出硬邦邦的设计需求时,总得努力一番才更好拒绝他们。

网友A:
判断喇叭断线,那就要用到逻辑运算来判断。
“输出端有音频信号”&“喇叭线上没有电流”---->“喇叭断线”。
这是逻辑“与”关系。
这个逻辑“与”,可以用硬件(数字芯片中的与门、与非门等等)实现,当然也可以用单片机实现。

搞得这么复杂,真不如按照chunyang所说,在装机前测量,确认后就不再去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