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帮忙找个用在380V/60Hz的相序与断相保护器了

楼主(2015-05-27):
公司发到沙特的设备,控制箱里有一个正泰的断相与相序保护器,工作不正常,沙特的三相电压是 380V/60Hz,求各位助手帮忙。拜托了

网友A:
很传统的东西,在网上搜吧,正泰应该就有。

楼主:
正泰的用在60Hz上不行

网友B:
修改电阻或电容参数就行了(一般在两相上接电阻,另一相上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电阻或电容参数就行了(一般在两相上接电阻,另一相上接电容)

您好,可以详细一点指点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可以详细一点指点一下吗?

你将测绘的原理图贴出来,我再给你详细指出。

楼主(2015-09-02):
多谢楼上,
手里有一个正泰的断相与相序保护器,型号是  XJ3-S,标称 工作电压 三相380V,没写频率,但是我门发到沙特的设备,这个东西工作不正常(沙特电压是三相380v/60Hz)

楼主(2016-02-23):
给大家一个交代,60Hz的相序与断相保护器,正泰没有,后来在德力西买到了,问题解决。
德力西的相序与断相保护器,标称电压是380V/50-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