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UID不唯一而且很多是重UID的

楼主(2015-05-27):
手册上说UID是唯一的,但是我们在使用中发现很多芯片的UID都是重复相同的,有些UID还是12个字节都是0的,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stm8s105K4、stm8s005K6,stm8s207K6,stm8s207C6都有这种情况

网友A:
STM8S003完全没问题,楼主是不是读错地址了,这点小事ST还是不会弄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S003完全没问题,楼主是不是读错地址了,这点小事ST还是不会弄错的

我是这样读的,#define FLASH_UNIQUE_ID_ADDRESS         0x48CD
#define MAX_HARD_ADDRESS_WIDTH                        12
for ( i=0; i < MAX_HARD_ADDRESS_WIDTH; i++ )
{
        DEV.TermID = (*((u8*)FLASH_UNIQUE_ID_ADDRESS+i));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读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8s105K4、stm8s005K6,stm8s207K6,stm8s207C6都有这种情况

我记得好像是16kflash以上才有UID吧?不知道是不是和avr记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是16kflash以上才有UID吧?不知道是不是和avr记混了

不是的,应该是你记错了,刚刚看了16K flash 的105K4,它也是有UID的

网友C:
我觉的你得全读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的你得全读出来看看

什么意思?我是12个字节都读出来了,不会是买到了山寨芯片吧?

网友D:
这个有点不太可能吧

网友E:
DEV.TermID[i] 吧?
*((u8*)(FLASH_UNIQUE_ID_ADDRESS+i)) ?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V.TermID 吧?
*((u8*)(FLASH_UNIQUE_ID_ADDRESS+i)) ?

对的,是DEV.TermID,不过这里应该*((u8*)(FLASH_UNIQUE_ID_ADDRESS+i))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是DEV.TermID,不过这里应该*((u8*)(FLASH_UNIQUE_ID_ADDRESS+i))没什么问题吧? ...

是DEV.Term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V.TermID 吧?
*((u8*)(FLASH_UNIQUE_ID_ADDRESS+i)) ?

怎么回事,那个中括号打上来显示不了的

网友F:
12个自己都是0……是不是读的有问题呀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个自己都是0……是不是读的有问题呀楼主?

应该不存在读错问题,直接到指定的memery 0x48CD去看,里面确实都是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STM8S003完全没问题,楼主是不是读错地址了,这点小事ST还是不会弄错的

STM8S003有Unique ID吗? Datasheet上都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stm8s105K4、stm8s005K6,stm8s207K6,stm8s207C6都有这种情况

stm8s005k6没有Unique ID,其他几个都有。楼主可以看下DATASHEET。
可以用STVD,按照datasheet上的地址直接读memory看看。
读出来都是0,好像有点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TM8S003有Unique ID吗? Datasheet上都没有。

003没有UID

网友A:
引用 网友G:
STM8S003有Unique ID吗? Datasheet上都没有。

有,一直都有。只是你看资料不仔细。

网友I:
12个字节都是0,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你读错了

楼主:
不可能读错的,几千上万片的设备都是这样读的,全是0这种只是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个字节都是0,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你读错了

不可能读错的,几千上万片的设备都是这样读的,全是0这种只是少数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可能读错的,几千上万片的设备都是这样读的,全是0这种只是少数

可能是坏的芯片,96位ID是不可能重的,0是ST不会使用的

网友J:
注意 :003和005 的 ID的地址是不一样的。

使用了很多批次 003 ,基本上id 都是不一样的,但是003手册上确实是没有写有唯一的ID。

网友K(2017-05-22):
#define FLASH_UNIQUE_ID_ADDRESS         0x48CD
#define MAX_HARD_ADDRESS_WIDTH                        12
for ( i=0; i < MAX_HARD_ADDRESS_WIDTH; i++ )
{
        DEV.TermID = (*((u8*)FLASH_UNIQUE_ID_ADDRESS+i));
}
请问DEV.TermID什么数据类型?96位? 我第一次见。
8位?你一直赋给DEV.TermID而又不去组合 我也搞不懂。
数组地址?好像也不是。。。
修改:
struct{
u8 termID[12];
}DEV;
for ( i=0; i < MAX_HARD_ADDRESS_WIDTH; i++ )
{
        DEV.TermID = (*((u8*)FLASH_UNIQUE_ID_ADDRESS+i));//你写的
     DEV.TermID [ i ] = *((u8*)(FLASH_UNIQUE_ID_ADDRESS+i));
     *((DEV->TermID)+i)=*((u8*)(FLASH_UNIQUE_ID_ADDRESS+i));
       // 这两条一个道理
}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有,一直都有。只是你看资料不仔细。

STM8S00X系列   官方英文手册是没有标明有UID的,可以读的到但不保证它的唯一性,

网友M(2017-07-19):
S103的ID号起始地址是0x4865,S105,S207的起始地址是0x48CD.

网友N(2017-09-30):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我是12个字节都读出来了,不会是买到了山寨芯片吧?

这个芯片有山寨的 ???

网友O(2018-05-30):
提供单片机id加密安全性测试,加密芯片应用服务
id加密是比较好的程序加密方式,但有些开发人员做软加密过程太简单了,
**软加密难度非常低,提供id加密安全性测试。各种加密方式咨询,QQ:9272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