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一个单片机控制多个模数转换器

楼主(2015-05-27):
在不考虑编程,只考虑硬件电路设计的情况下

能否把几个模数转换器的输出口都接在一个单片机的I/O上,相当于是公用一些I/O口,但不是同时进行输出;
只用片选,使能端等来进行控制,可行吗

不知道我的问题大家明白了吗

网友A:
可行, 当然可行, 只要ADC有高阻态。很多ADC 的输出有高阻态,有片选使能端就是为了可以挂在总线上

网友B:
只要不同时工作当然可以,带片选的用片选控制,不带的可以用数据选择器或模拟开关控制。

网友C:
当然是可以的,实际使用还很多

网友D:
以前都这么设计的吧,现在并行口输入的少了,大部分场合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