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新人学习51,该程序不能正常复位,其他程序可以求原因

楼主(2015-05-27):
结果正确就是不能复位,其他的程序都可以复位
;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加减
;单片机stc89c52rc         12Mhz
;共阴数码管
;两片74hc573控制8位数码管
SW0        BIT        P1.0                ;定义SW0为按键加
SW1        BIT        P1.1                ;定义SW1为按键-
D_EN        BIT        P1.2        ;定义段码锁存端
W_EN        BIT        P1.3        ;定义位码锁存端
COM        EQU        P0                        ;将P0定义为数据端
SHIWEI        EQU        40H                ;定义十位存到40h
GEWEI        EQU        41H                ;定义个位存到41h
BUFFER        EQU        42H                ;定义缓存区

        ORG        0000H                ;复位初始化地址
        SJMP        START        ;
        ORG        0030H                ;
START:                                ;初始化
        MOV        SP,60H                ;移动堆栈指针
        SETB        SW0                ;按键+置一
        SETB        SW1                ;按键-置一
        SETB        W_EN        ;打开位选使能
        MOV        COM,#0FFH        ;让所有的数码管都不选中
        CLR        W_EN                ;关闭位选使能
        SETB        D_EN        ;打开段选使能
        MOV        COM,#00H        ;熄灭所有的数码管
        CLR        D_EN                ;关闭段选使能
        CLR        BUFFER                ;清空缓冲区
        MOV        DPTR,#TAB        ;让DPTR指向显示表列
        CLR        SHIWEI                ;清空十位
        CLR        GEWEI                ;清空个位

MAIN:                                ;主函数
        CALL        KEYPORT        ;执行按键扫描程序
        CALL        SHOW        ;执行显示程序
        SJMP        MAIN        ;形成主循环

KEYPORT:                                ;按键子程序
                CALL        DELAY10_MS        ;延时10ms跳过按键抖动区
                JNB        SW0,JIA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按下执行加法程序
                JNB        SW1,JIAN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按下执行减法程序
        HUI:RET                                        ;若未按下返回主循环
        JIA:                                        ;加法程序
                JNB        SW0,$                        ;判断按键是否释放,未释放pc指针不变
                INC        BUFFER                        ;缓冲区数据加1
                SJMP        HUI                        ;返回主程序
        JIAN:                                        ;减法程序
                JNB        SW1,$                        ;缓冲区数据
                DEC        BUFFER                        ;缓冲区数据减1
                SJMP        HUI                        ;返回主程序

SHOW:                                        ;显示子程序
        MOV        A,BUFFER                ;将缓冲区数据给累加器a
        MOV        B,#10                        ;给寄存器b赋值10
        DIV        AB                                ;执行A/b,结果商(十位)自动存到A,余数(个位)存到b
        MOV        SHIWEI,A                ;将累加器a的十位保存
        MOV        GEWEI,B                        ;将寄存器b中的个位保存
                                                ;显示十位
        MOV        A,SHIWEI                ;将十位的数据给a
        MOVC        A,@A+DPTR        ;将A+DPTR的结果作为地址找到显示的数据
        SETB        W_EN                ;打开位锁存
        MOV        COM,#0FEH                ;设定显示位
        CLR        W_EN                        ;关闭位锁存
        SETB        D_EN                ;打开段锁存
        MOV        COM,A                        ;将显示数据给数码管显示
        CLR                D_EN                ;关闭段锁存
        CALL        DELAY_US        ;延时显示
        SETB        D_EN                ;打开段锁存
        MOV        COM,#00H                ;熄灭数码管,消影
        CLR        D_EN                        ;关闭段锁存
                                                ;显示个位
        MOV        A,GEWEI                        ;将个位数据给a
        MOVC        A,@A+DPTR        ;将a+DPTR作为地址找到显示数据
        SETB        W_EN                ;打开位锁存
        MOV        COM,#0FDH                ;设定显示位
        CLR        W_EN                        ;关闭位锁存
        SETB        D_EN                ;打开段锁存
        MOV        COM,A                        ;将个位数据送到数码管显示
        CLR                D_EN                ;关闭段锁存
        CALL        DELAY_US        ;延时显示
        SETB        D_EN                ;打开段锁存
        MOV        COM,#00H                ;熄灭数码管
        CLR        D_EN                        ;关闭段锁存
        RET                                        ;返回主程序

DELAY10_MS:                        ;延时大约10ms,跳过按键抖动区
        MOV        R7,#50                ;给外层循环赋值50
        D0:
        MOV        R6,#100                ;给内层循环赋值100
        DJNZ        R6,$        ;R6-- != 0,PC指针不变
        DJNZ        R7,D0        ;R7-- != 0,        再次进入内层循环
        RET                                ;延时子程序返回按键子程序

DELAY_US:                        ;设定数码管显示时间
        MOV        R7,#6                ;给外层循环赋值6
        D1:
        MOV        R6,#100                ;给内层循环赋值100
        DJNZ        R6,$        ;6-- != 0,PC指针不变
        DJNZ        R7,D1        ;R7-- != 0,        再次进入内层循环
        RET                                ;返回显示子程序

TAB:                                ;共阴数码管显示表列0->9
        DB        03fH,006H,05bH,04fH,066H
        DB        06dH,07dH,007H,07fH,06fH

        END                                ;汇编结束

楼主:
在加减过后数码管的显示不变,并且还能在加减,说明42h单元复位保持就是复位pc指针没有跳到0000h单元
其他的程序都能够复位

楼主:
找不到原因

楼主:
  1. ;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加减
  2. ;单片机stc89c52rc         12Mhz
  3. ;共阴数码管
  4. ;两片74hc573控制8位数码管
  5. SW0        BIT        P1.0                ;定义SW0为按键加
  6. SW1        BIT        P1.1                ;定义SW1为按键-
  7. D_EN        BIT        P1.2        ;定义段码锁存端
  8. W_EN        BIT        P1.3        ;定义位码锁存端
  9. COM        EQU        P0                        ;将P0定义为数据端
  10. SHIWEI        EQU        40H                ;定义十位存到40h
  11. GEWEI        EQU        41H                ;定义个位存到41h
  12. BUFFER        EQU        42H                ;定义缓存区
  13.
  14.         ORG        0000H                ;复位初始化地址
  15.         SJMP        START        ;
  16.         ORG        0030H                ;
  17. START:                                ;初始化
  18.         MOV        SP,60H                ;移动堆栈指针
  19.         SETB        SW0                ;按键+置一
  20.         SETB        SW1                ;按键-置一
  21.         SETB        W_EN        ;打开位选使能
  22.         MOV        COM,#0FFH        ;让所有的数码管都不选中
  23.         CLR        W_EN                ;关闭位选使能
  24.         SETB        D_EN        ;打开段选使能
  25.         MOV        COM,#00H        ;熄灭所有的数码管
  26.         CLR        D_EN                ;关闭段选使能
  27.         CLR        BUFFER                ;清空缓冲区
  28.         MOV        DPTR,#TAB        ;让DPTR指向显示表列
  29.         CLR        SHIWEI                ;清空十位
  30.         CLR        GEWEI                ;清空个位

  31. MAIN:                                ;主函数
  32.         CALL        KEYPORT        ;执行按键扫描程序
  33.         CALL        SHOW        ;执行显示程序
  34.         SJMP        MAIN        ;形成主循环

  35. KEYPORT:                                ;按键子程序
  36.                 CALL        DELAY10_MS        ;延时10ms跳过按键抖动区
  37.                 JNB        SW0,JIA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按下执行加法程序
  38.                 JNB        SW1,JIAN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按下执行减法程序
  39.         HUI:RET                                        ;若未按下返回主循环
  40.         JIA:                                        ;加法程序
  41.                 JNB        SW0,$                        ;判断按键是否释放,未释放pc指针不变
  42.                 INC        BUFFER                        ;缓冲区数据加1
  43.                 SJMP        HUI                        ;返回主程序
  44.         JIAN:                                        ;减法程序
  45.                 JNB        SW1,$                        ;缓冲区数据
  46.                 DEC        BUFFER                        ;缓冲区数据减1
  47.                 SJMP        HUI                        ;返回主程序

  48. SHOW:                                        ;显示子程序
  49.         MOV        A,BUFFER                ;将缓冲区数据给累加器a
  50.         MOV        B,#10                        ;给寄存器b赋值10
  51.         DIV        AB                                ;执行A/b,结果商(十位)自动存到A,余数(个位)存到b
  52.         MOV        SHIWEI,A                ;将累加器a的十位保存
  53.         MOV        GEWEI,B                        ;将寄存器b中的个位保存
  54.                                                 ;显示十位
  55.         MOV        A,SHIWEI                ;将十位的数据给a
  56.         MOVC        A,@A+DPTR        ;将A+DPTR的结果作为地址找到显示的数据
  57.         SETB        W_EN                ;打开位锁存
  58.         MOV        COM,#0FEH                ;设定显示位
  59.         CLR        W_EN                        ;关闭位锁存
  60.         SETB        D_EN                ;打开段锁存
  61.         MOV        COM,A                        ;将显示数据给数码管显示
  62.         CLR                D_EN                ;关闭段锁存
  63.         CALL        DELAY_US        ;延时显示
  64.         SETB        D_EN                ;打开段锁存
  65.         MOV        COM,#00H                ;熄灭数码管,消影
  66.         CLR        D_EN                        ;关闭段锁存
  67.                                                 ;显示个位
  68.         MOV        A,GEWEI                        ;将个位数据给a
  69.         MOVC        A,@A+DPTR        ;将a+DPTR作为地址找到显示数据
  70.         SETB        W_EN                ;打开位锁存
  71.         MOV        COM,#0FDH                ;设定显示位
  72.         CLR        W_EN                        ;关闭位锁存
  73.         SETB        D_EN                ;打开段锁存
  74.         MOV        COM,A                        ;将个位数据送到数码管显示
  75.         CLR                D_EN                ;关闭段锁存
  76.         CALL        DELAY_US        ;延时显示
  77.         SETB        D_EN                ;打开段锁存
  78.         MOV        COM,#00H                ;熄灭数码管
  79.         CLR        D_EN                        ;关闭段锁存
  80.         RET                                        ;返回主程序

  81. DELAY10_MS:                        ;延时大约10ms,跳过按键抖动区
  82.         MOV        R7,#50                ;给外层循环赋值50
  83.         D0:
  84.         MOV        R6,#100                ;给内层循环赋值100
  85.         DJNZ        R6,$        ;R6-- != 0,PC指针不变
  86.         DJNZ        R7,D0        ;R7-- != 0,        再次进入内层循环
  87.         RET                                ;延时子程序返回按键子程序

  88. DELAY_US:                        ;设定数码管显示时间
  89.         MOV        R7,#6                ;给外层循环赋值6
  90.         D1:
  91.         MOV        R6,#100                ;给内层循环赋值100
  92.         DJNZ        R6,$        ;6-- != 0,PC指针不变
  93.         DJNZ        R7,D1        ;R7-- != 0,        再次进入内层循环
  94.         RET                                ;返回显示子程序

  95. TAB:                                ;共阴数码管显示表列0->9
  96.         DB        03fH,006H,05bH,04fH,066H
  97.         DB        06dH,07dH,007H,07fH,06fH

  98.         END                                ;汇编结束
  99.

网友A:
我会非常非常佩服那个能仔细阅读你的汇编程序并指出错误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非常非常佩服那个能仔细阅读你的汇编程序并指出错误的人。

木有人回复,软件仿真可以,为什么事实就是可以运行,结果也正确,就是不能复位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非常非常佩服那个能仔细阅读你的汇编程序并指出错误的人。

之前是copy的贴吧里的发表,它缺掉了制表符

网友B:
CLR是位操作指令,不是字节操作指令。
CLR        BUFFER                ;清空缓冲区
CLR        SHIWEI                ;清空十位
CLR        GEWEI
这几条都是错的

网友B:
改成:
CLR        A
MOV       BUFFER,A             ;清空缓冲区
MOV       SHIWEI,A              ;清空十位
MOV       GEWEI,A

楼主:
对只能clr A和bit非常感谢上面那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