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教美容仪超声波原理分析(带图)

楼主(2015-05-27):
求教高手帮忙分析下。
下图中(1)是个他激振荡电路。其输入端 是输入1MHz的波形,该波形是1MHz的晶振产生的正弦波与MCU输出的一定脉宽的方波进行与非之后的波形。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与变压器连接的电容的作用。是哪几个产生谐振的?输出端的波形的幅值如何计算?

图(1)

还有一种超声波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上面的原理图中,是个三点式电容自激振荡。其中Y2是接一个3MHz的超声压电陶瓷振片(加金属头)。
图中,振荡频率是如何确定的?幅值又是如何确定的?怎么计算?

网友A:
C25,L4,C26,C27,C28

网友A:
我认为C25,L4,C26,C27,C28和T1都参与谐振的

网友A:
包括负载都是谐振回路产生影响的,这种它激电路有一个缺点是频率不容易与波头最佳工作频率一至,造成输出超声波不够大。楼主想研究这种电路可以加我的QQ一起讨论

楼主:
应该是这几个元件,就是不是太清楚  如何控制输出幅值。我现在用的是K精度的电容。现在就是每路的输出波形的幅值偏差有点大。不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括负载都是谐振回路产生影响的,这种它激电路有一个缺点是频率不容易与波头最佳工作频率一至,造成输出超 ...

请问你的q是多少?我的q号是  617130387

网友B(2015-09-19):
它激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