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电脑设计操作面控制机台运行

楼主(2015-05-27):
请如何在PC机上设计一个操作程序,控制PIC控制器的运行以及采集测试数据

楼主:
相当于在PC机上做一个人机操作界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太宽泛了。
可以用IC的USB或串行口与主机通讯,自己拟定通讯协议;没有特殊要求的话,PC端的软件可以用任一种提供窗体控件的程序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太宽泛了。
可以用IC的USB或串行口与主机通讯,自己拟定通讯协议;没有特殊要求的话,PC端的软件 ...

谢谢,是的,问题有点儿宽泛了,想求较经常使用的事例,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B:
看你要采集什么了,多高的速度。
要是高速采集,高速传输的方案比较难做,不如改成高速存储。
然后再通过软件把数据读出来进行分析。

微芯的要是做高速不是优势,除非你用PIC32,不过这方面的例程特别少。
我现在的方案都是用的ARM+CPL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问题有点儿宽泛了,想求较经常使用的事例,了解学习一下

现成的例子我没有,
楼主可以搜“单片机 PC控制 例程 ”
网上能用的**还是很多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