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BQ24210的封装

楼主(2015-05-27):
做了一个板,要用到BQ24210,买的芯片是QFN封装,最让人头疼的是芯片尺寸太小,都分不出来哪个脚是1引脚了,怎么焊

网友A:
现在新出来的器件,都越来越小, 手工焊接越来越麻烦了.
参考手册吧, 手册封装图上会给出识别 1 脚的办法的.

网友B:
找了个大牛帮忙焊上了,
但是我怎么检测引脚的电压呢,引脚和焊盘都埋在器件下面了,调试的时候想测一下电压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