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嵌入式系统的USB虚拟串口设计

楼主(2015-05-27):
嵌入式系统的USB虚拟串口设计

现代嵌入式系统中,异步串行通信接口往往作为标准外设出现在单片机和嵌入式系统中。但是随着个人计算机通用外围设备越来越少地使用串口,串口正在逐渐从个人计算机特别是便携式电脑上消失。于是嵌入式开发人员常常发现自己新买来的计算机上没有串口,或者出现调试现场用户的计算机没有串口的尴尬局面。相反,现在的个人计算机普遍拥有4个以上的USB接口,能不能使用USB接口代替串口,完成PC机和嵌入式系统的通信呢? 1 USB虚拟串口代替物理串口的可行性
  首先,越来越多带USB接口的器件涌现出来,如带USB接口的单片机,或独立的USB接口器件,而且这些器件的成本已经很接近于使用RS232电平转换芯片所带来的成本。
  其次,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USB接口转串口的芯片,这些芯片一头为串口,另一头为USB接口,在其内部完成串口到USB协议的转换。该芯片通过USB口连接到个人计算机后,在操作系统中表现为一个串口设备,这意味着USB接口对于传统的串口调试工具(HyperTerninal)和用户基于串口的应用程序是透明的,开发人员完全不用更改PC端的调试和应用程序。
  但是这些器件的USB类不属于标准的USB设备类,因此需要在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上安装额外的设备驱动。另外,由于不是操作系统自带的设备驱动,而且通信经过了由串口到串口,USB从设备到USB主机的多次转换,当调试遇到问题时常常无法确定是串口出了问题还是USB出了问题。因此,应该使嵌入式系统直接和PC通过USB总线接口连接(通过片上的USB接口或片外USB接口芯片),由单片机直接完成USB虚拟串口的协议转换。
  在USB标准子类中,有一类称之为CDC类,可以实现虚拟串口通信的协议,而且由于大部分的操作系统(Windows和Linux)都带有支持CDC类的设备驱动程序,可以自动识别CDC类的设备,这样不仅免去了写专用设备驱动的负担,同时简化了设备驱动的安装。
2 什么是CDC类
  USB的CDC类是USB通信设备类(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的简称。CDC类是USB组织定义的一类专门给各种通信设备(电信通信设备和中速网络通信设备)使用的USB子类。根据CDC类所针对通信设备的不同,CDC类又被分成以下不同的模型:USB传统纯电话业务(POTS)模型,USB ISDN模型和USB网络模型。其中,USB传统纯电话业务模型,有可分为直接线控制模型(Direct Line Control Model)、抽象控制模型(Abstract Control Model)和USB电话模型(USB Telephone Model),如图1所示。本文所讨论的虚拟串口就属于USB传统纯电话业务模型下的抽象控制模型。

     通常一个CDC类又由两个接口子类组成通信接口类(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和数据接口类(Data Interface Class)。笔者主要通过通信接口类对设备进行管理和控制,而通过数据接口类传送数据。这两个接口子类占有不同数量和类型的终端点(Endpoints),如图2所示。对于前面所述的不同CDC类模型,其所对应的接口的终端点需求也是不同的。如所需要讨论的抽象控制模型对终端点的需求,通信接口类需要一个控制终端点(Control Endpoint)和一个可选的中断(Interrupt)型终端点,数据接口子类需要一个方向为输入(IN)的周期性(Isochronous)型终端点和一个方向为输出(OUT)的周期性型终端点。其中控制终端点主要用于USB设备的枚举和虚拟串口的波特率和数据类型(数据位数、停止位和起始位)设置的通信。输出方向的非同步终端点用于主机(Host)向从设备(Slave)发送数据,相当于传统物理串口中的TXD线(如果从单片机的角度看),输入方向的非同步终端点用于从设备向主机发送数据,相当于传统物理串口中的RXD线。

3 AT89C5131的简单介绍
  基于单片机的嵌入式系统要实现USB总线通信,通常都是通过外扩专用的USB总线接口芯片(如飞利浦的D12)。但是这样的方案既增加了成本,又使PCB板的面积变大,所以使用Atmel公司的集成了USB2.0全速(Full Speed)从接口外设的51单片机AT89C5131。
  AT89C5131是一个基于52内核的单片机。在存储器方面,其内部集成了32KB的Flash存储器用于代码的存储,1KB的EEPROM存储器用于用户数据的存储,用户可以使用片上的Bootloader或Flash API通过USB接口或者其他接口(如UART和I2C总线)对Flash存储器和EEPROM存储器进行ISP或者IAP编程。 此外AT89C5131还集成了10位的ADC、I2C总线接口和PCA模块等丰富的外设。
  AT89C5131的USB2.0全速从接口的结构如图3所示,其包括USB D+/D-的接口缓冲,数字锁相环,串行接口引擎(SIE)和通用功能接口(UFI)。其中数字锁相环以单片机的时钟为输入,产生了USB接口其他部分所需的48MHz时钟。串行接口引擎完成USB通信物理层NRZI码的编码与解码,CRC生成以及校验与纠错。通用功能接口包含了一个双端口的数据存储器,其一端与串行接口引擎链接,另一端通过数据总线与单片机相连接,使单片机可以通过特殊功能寄存器完成对USB2.0从接口的控制与通信。

    AT89C5131的USB2.0全速从接口包含了7个终端点,其中0号终端点被配置成为默认的控制终端点。其他1~6号终端点都可以通过特殊寄存器配置为控制(Control),突发(Bulk),中断(Interrupt)和周期性(Isochronous)模式。由于每一个终端点都由一组独立的寄存器对该终端点进行控制、状态识别和数据的存取,则如果将这些寄存器直接映射到51单片机的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空间显然是容纳不下的。因此,这7个终端点的7组寄存器在单片机的地址空间中其实使用的是同一组寄存器的地址,而通过一个特殊功能寄存器(UEPNUM)来选择当前该组寄存器实际选择的是哪个终端点的寄存器组,这样就大大节省了所占用的地址空间,为集成其他特殊外设提供了可能。
4 基于AT89C5131的CDC类的实现
  AT89C5131与USB接口的硬件连接很简单,选用一个Btype的USB插座,因为按照USB规范,从设备使用Btype的USB插座,主设备使用Atype的USB插座,将Btype的USB插座的D+和D-脚分别与AT89C5131上的D+和D-脚相连。然后再在电源和D+之间用一个1.5 kΩ的上拉电阻连接,因为按照USB规范,USB主设备是通过从设备在插入时D+和D-上的绝对电平来确定从设备是一个全速设备还是一个低速设备的,而AT89C5131是一个全速设备,所以需要将D+上拉。
  下面介绍虚拟串口的单片机软件设计与实现。首先来看一下终端点的分配,按照CDC类抽象控制模型对终端点的需求,将单片机0号终端点和1号终端点分配给通信接口子类,分别作为控制终端点(完成枚举和串口参数设置)和中断终端点,而将2号和3号终端点分配给数据接口子类,分别作为IN和OUT终端点,虚拟串口的数据主要从这两终端点来进行传送。
  由于各个终端点的行为相对独立,对于每个终端点的控制过程又有相似性,在这里以2号终端点即作为数据接口的IN终端点为例,说明软件是如何对终端点进行操作和控制的,其控制流程图如图4所示。2号终端点是一个IN的终端点,它的主要工作是模拟物理串口的TXD线,向主设备发送数据。当主设备发出IN的请求时,如果FIFO不空,就向主设备发送FIFO的内容;如果FIFO为空,则向主设备发送一个空包作为回应。AT89C5131在收到IN的请求时,会触发USB中断(如果被使能),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如图4所示,首先判断中断的触发源是哪个终端点,如果是2号终端点,将USB寄存器组映射到2号终端点的那一组,然后将需要发送的串口数据填入FIFO寄存器(UEPDATX),置位UEPSTAX的TXRDY位,表示FIFO中的数据已经准备好,这时USB接口就会自动响应IN请求,并将FIFO中的数据发送出去,程序则可退出中断服务程序。对于其他的终端点,其处理过程也是相似的。

    软件使用Keil C51为编译系统,为了便于和系统的其他程序集成,采用标准字符型设备的API接口usb_getc()和usb_putc(),使程序具有很好的移植性。应用程序层函数(usb_getc()和usb_putc())与USB中断处理程序通过两个先进先出FIFO循环队列(TX和RX)来交换数据,这样有效的起到收发缓冲的作用,防止缓冲溢出。
5 总结
  在单片机上实现基于CDC类的USB虚拟串口很好的适应了当前计算机外设接口的发展,同时因为这样的接口在PC操作系统中仍然映射为一个串口,所以又避免了大量的PC端调试程序和应用程序的重新编写。

网友A(2017-04-24):
楼主你好,我做了一个CDC设备,枚举已经成功,从主机往设备批量传输数据,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从设备往主机发送,当设备重启后 第一次向主机发送数据可以成功,但第二次的时候单片机就不会发送了,复位后只能发送一次。现在不知道如何解决。
程序中配置和你介绍的基本一样,端点1作为中断端点,2,3为批量输入输出。现在在程序中对端点1的中断输入没有做任何处理,希望大神能给点指导方向,现在不知道从什么方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