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禁止KEIL初始化RAM为零& 如何判断是软复位还是上电复位

楼主(2015-05-27):
(1)如何禁止KEIL初始化RAM为零?

        1.    在KEIL Noinit 打钩

        2.    <1> 另须对需要热启动保持的变量用__at关键字指定某个区域,否则还是没用 (#include "absacc.h")

                <2>或者__attribute__((zero_init))  关键字  .bss段

楼主:
int test1=1;

__attribute__((zero_init)) int test2;

int test3 __at(0x20001000);
查看MAP文件

test1                                   0x20000000   Data           4  main.o(.data)
test2                                     0x2000000c   Data           4  main.o(.bss)
test3                                    0x20001000   Data           4  main.o(.ARM.__AT_0x20001000)

楼主:
(2) 对STM32如何判断是软复位还是上电复位?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ORRST) != RESET)
       {
           //这是上电复位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INRST) != RESET)
       {
           //这是外部RST管脚复位
       }
       else if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SFTRST) != RESET)
       {
           //这是外部RST管脚复位
       }
       //清除RCC中复位标志
       RCC_ClearFlag();

       void RestStm32Cpu(void)
      {
        __set_FAULTMASK(1);   // 关闭所有中端
        NVIC_SystemReset();   // 复位
      }

微处理器:LPC2114

编译环境:Keil MDK V4.10

楼主:
思路:

常把单片机系统的复位分为冷启动和热启动。所谓冷启动,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上电复位,冷启动后片内外RAM的内容是随机的,通常是0x00或0xFF;单片机的热启动是通过外部电路给运行中的单片机的复位端一复位电平而实现的,也就是所说的按键复位或看门狗复位。复位后,RAM的内容都没有改变。在某些场合,必须区分出设备的重启是热重启还是冷重启。常用的方法是:确定某内存单位为标志位(如0x40003FF4~0x40003FF7 RAM单元),启动时首先读该内存单元的内容,如果它等于一个特定的值(例如为0xAA55AA55),就认为是热启动,否则就是冷启动。

楼主:
根据以上的设计思路思路定义一个变量:

uint32 unStartFlag;

在程序启动时判断:
if(unStartFlag==0xAA55AA55)

{

//热启动处理

}

else

{

//冷启动处理

unStartFlag=0xAA55AA55;

}

楼主:
然而实际调试中发现,无论是热启动还是冷启动,开机后所有内存单元的值都被复位为0,当然也实现不了热启动的要求。通过看keil MDK自带的启动代码Startup.s,在这个启动代码中也并没有发现将整个RAM区域清零的语句。反汇编程序,发现从启动代码执行结束到跳转到main函数过程中,编译器还执行了很多库函数,其中__scatterload_zeroinit函数将所有W/R RAM都初始化为0(默认设置下)。为了判断冷、热启动,必须人为控制某些特定RAM在复位时不被编译器初始化为0。通过查找编译器手册,在为处理器的RAM中分出一块小片RAM,设置为NoInit格式(不对其初始化为0),如下图:
然后使用__at关键字将冷、热启动标志位定位到这个NoInit区域:

uint32 unStartFlag __at (0x40003FF4);

这样,当热启动时,变量unStartFlag所在的内存区域就不会被初始化为0,也实现了冷热启动的判断。

定义铁电0xFF7~0xFF8区域存储冷启动次数

0xFF9~0xFFA区域存储热启动次数

0xFFB~0xFFC区域存储总启动次数

楼主:
另一种方法:

网友A:
确定某内存单位为标志位(如0x40003FF4~0x40003FF7 RAM单元),启动时首先读该内存单元的内容,如果它等于一个特定的值(例如为0xAA55AA55),就认为是热启动,否则就是冷启动。这个是通过什么实现的呢?为什么要判断这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