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极性电解电容能承受多大反压?

楼主(2015-05-27):
(无正文)

网友A:
电解电容承受反压后会出现一些我们不希望出现的现像。“能够承受多大反压”全看我们对这些不希望出现的现像能够接受多少。因此“能够承受多大反压”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值。

网友B:
据说电解电容反向超过一定电压就会出现击穿,其实电解电容的原理有点像矿石二极管,一边是金属,一边是金属氧化物,在一个方向上呈现绝缘状态,而反向就会击穿.这个击穿电压与电容的材质和绝缘层耐压有关.而实际的击穿电压没有规定,因为按规定,它不允许出现反接.但是微电流的反接一般是不会损坏这个绝缘层的.

网友C:
这个没有确定的数值,跟具体的制造工艺和材料有关,不必追究,只需记得有极性电容是不能反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