枚举在单片机编程的应用

楼主(2015-05-27):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enum呢?当变量的数值在几个范围之间,如一个week变量取值只有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urday,Sunday。这样用enum比较好.当然也可以用define.但是define维护起来比较麻烦, 适合变量的数值范围值较少的时候.

楼主:
1、用enum关键字说明常量(即说明枚举常量)有以下几点好处:
(1) 使程序更容易维护和直观。例如,下面定义的枚举是描述UART支持的传输bit位数,从枚举类型的定义就可以知道UART模块提供的传输bit的几种模式。
enum
{
          usartDatabits4  = USART_FRAME_DATABITS_FOUR,      /* 4 databits (not available for UART). */
          usartDatabits5  = USART_FRAME_DATABITS_FIVE,      /**< 5 databits (not available for UART). */
          usartDatabits6  = USART_FRAME_DATABITS_SIX,       /**< 6 databits (not available for UART). */
          usartDatabits7  = USART_FRAME_DATABITS_SEVEN,    /**< 7 databits (not available for UART). */
          usartDatabits8  = USART_FRAME_DATABITS_EIGHT,     /**< 8 databits. */
          usartDatabits9  = USART_FRAME_DATABITS_NINE,      /**< 9 databits. */
          usartDatabits10 = USART_FRAME_DATABITS_TEN,       /**< 10 databits (not available for UART). */
} USART_Databits_Enum;

楼主:
(2)使程序更安全
比如,在写底层驱动是,向上层提供一个UART初始化函数UartInit(uint32 baudrate , uint32 bit)在调用该函数时,可能因为程序员不了解模块UART支持的传输bit模式而提供了错误的bit参数。避免此类现象,我们当然也可以在UartInit()函数中对bit范围进行检查。如果参数取值是连续的还好,如果不连续使用多个if-else或switch。将耗费一定的ROM和CPU时间。
我们可以将函数定义为UartInit(uint32 baudrate , USART_Databits_Enum bit)。一来我们可以通过查看USART_Databits_Enum枚举类型很容易知道UART支持的传输bit模式。另一方面在编译的时候就可以避免传递错误的参数。

楼主:
2、枚举与宏定义的区别和联系:

宏和枚举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作用的时期和存储的形式不同,宏是在预处理的阶段进行替换工作的,它替换代码段的文本,程序运行的过程中宏已不存在了。而枚举是在程序运行之后才起作用的,枚举常量存储在数据段的静态存储区里。(在IAR编译环境中,枚举类型默认为字符型,在M3内核下编程,为了减少不必要的字符扩展指令,可以用–enum_is_int指令来强制使所有的枚举类型为4bytes。)

但也不能就此说宏比枚举好,如果需要定义非常多的常量,用一条enum {…..}明显比一大堆define更清晰,枚举也可以用来定义一些特殊类型,比如Bool,如: type enum {FALSE,TRUE} B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