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static的用法详细示例分析

楼主(2015-05-27):
static在c里面可以用来修饰变量,也可以用来修饰函数。
先看用来修饰变量的时候。变量在c里面可分为存在全局数据区、栈和堆里。其实我们平时所说的堆栈是栈而不是堆,不要弄混。

楼主:
代码如下:
int a ;
int main()
{
    int b ;
    int c* = (int *)malloc(sizeof(int));
}

a是全局变量,b是栈变量,c是堆变量。
static对全局变量的修饰,可以认为是限制了只能是本文件引用此变量。有的程序是由好多.c文件构成。彼此可以互相引用变量,但加入static修饰之后,只能被本文件中函数引用此变量。

楼主:
static对栈变量的修饰,可以认为栈变量的生命周期延长到程序执行结束时。一般来说,栈变量的生命周期由OS管理,在退栈的过程中,栈变量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但加入static修饰之后,变量已经不再存储在栈中,而是和全局变量一起存储。同时,离开定义它的函数后不能使用,但如再次调用定义它的函数时,它又可继续使用, 而且保存了前次被调用后留下的值。

static对函数的修饰与对全局变量的修饰相似,只能被本文件中的函数调用,而不能被同一程序其它文件中的函数调用。

楼主:
文件a.c

代码如下:
static int i; //只在a文件中用
int j;          //在工程里用
static void init()         //只在a文件中用
{
}
void callme()          //在工程中用
{
    static int sum;
}

楼主:
上面的全局i变量和init()函数只能用在a.c文件中,全局变量sum的作用域只在callme里。变量j和函数callme()的全局限扩充到整个工程文件。所以可以在下面的b.c中用extern关键字调用。extern告诉编译器这个变量或者函数在其他文件里已经被定义了。

楼主:
文件b.c

代码如下:
extern int j;                    //调用a文件里的
extern void callme();   //调用a文件里的
int main()
{
  ...
}

extern的另外用法是当C和C++混合编程时如果c++调用的是c源文件定义的函数或者变量,那么要加extern来告诉编译器用c方式命名函数:

文件A.cpp调用a.c里面的变量i和函数callme()

楼主:
代码如下:
extern "C"  //在c++文件里调用c文件中的变量
{
   int j;
   void callme();
}
int main()
{
   callme();
}

楼主:
二 static法则:
A、若全局变量仅在单个C文件中访问,则可以将这个变量修改为静态全局变量,以降低模块间的耦合度;
B、若全局变量仅由单个函数访问,则可以将这个变量改为该函数的静态局部变量,以降低模块间的耦合度;
C、设计和使用访问动态全局变量、静态全局变量、静态局部变量的函数时,需要考虑重入问题;

楼主:
全局变量有外部、静态两种存储方式。
(1)全局变量一般用外部存储方式存储,用保留字extern加以定义。此时,变量的作用域是构成整个程序的所有程序文件,也就是定义的外部变量可供其它程序文件使用。
使用这样的全局变量一定要非常慎重,一旦产生错误,将波及整个程序。

楼主:
(2)如果希望全局变量仅限于本程序文件使用,而其它程序文件中不能引用,这时必须将其存储方式定义为静态存储方式,用保留字static加以定义。此时称为静态外部变量。
例如,在上例文件filel.c中,如果作这样的定义:
static int a:
则变量a的作用域被缩小至本程序文件filel.c,文件file2.c中不能引用。
值得注意的是对全局变量加static,定义为静态存储方式,并不意味着是静态存储;而不加static,是动态存储。两种形式的全局变量(外部变量)都是静态存储方式,都是编译时分配存储空间,但作用域不同。使用静态外部变量,有利于隔离错误,有利于模块化程序设计。

楼主:
(3)全局变量的缺省存储方式是外部存储方式。
前面章节中的程序没有见到变量的存储类别定义,实际上采用变量的缺省存储方式。对局部变量采用auto方式,对全局变量采用extern方式。这也是至今为止,我们在程序中没有见到auto、extern等的原因。

楼主:
至此,我们对变量的存储类别及数据类型进行了全面讨论,在此作个小结。

1.变量定义的一般形式
存储类别数据类型变量表;

楼主:
2.变量定义的作用
①规定了变量的取值范围。
②规定了变量进行的运行操作。
③规定了变量的作用域。
④规定了变量的存储方式。
⑤规定了变量占用的存储空间。

楼主:
3.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从作用域角度将变量分为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它们采取的存储类别如下:

局部变量:
①自动变量,即动态局部变量(离开函数,值就消失)。
②静态局部变量(离开函数,值仍保留)。
③寄存器变量(离开函数,值就消失)。
④形式参数可以定义为自动变量或寄存器变量。

全局变量:
①静态外部变量(只限本程序文件使用)。
②外部变量(即非静态的外部变量,允许其它程序文件引用)。

楼主:
4.动态存储和静态存储
从变量存在时间可将变量存储分为动态存储和静态存储。静态存储是在整个程序运行时都存在,而动态存储则是在调用函数时临时分配存储单元。

动态存储:
①自动变量(函数内有效)。
②寄存器变量(函数内有效)。
③形式参数。

静态存储:
①静态局部变量(函数内有效)。
②静态外部变量(本程序文件内有效)。
③外部变量(整个程序可引用)。

楼主:
5.静态存储区和动态存储区
从变量值存放的位置可将变量存储区分为静态存储区和动态存储区:
内存中静态存储区:
①静态局部变量。
②静态外部变量。
③外部变量(可被同一程序其它文件引用)。
内存中动态存储区:自动变量和形式参数。
CPU中的寄存器:寄存器变量。

网友A:
static对全局变量的修饰,可以认为是限制了只能是本文件引用此变量。有的程序是由好多.c文件构成。彼此可以互相引用变量,但加入static修饰之后,只能被本文件中函数引用此变量。

网友A:
全局变量一般用外部存储方式存储,用保留字extern加以定义。此时,变量的作用域是构成整个程序的所有程序文件,也就是定义的外部变量可供其它程序文件使用。

网友A:
static对栈变量的修饰,可以认为栈变量的生命周期延长到程序执行结束时。一般来说,栈变量的生命周期由OS管理,在退栈的过程中,栈变量的生命也就结束。

网友B:
static的用法的确多注意的,,用好了可以接上很大的内存空间的。

网友C:
static对栈变量的修饰,可以认为栈变量的生命周期延长到程序执行结束时。一般来说,栈变量的生命周期由OS管理,在退栈的过程中,栈变量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但加入static修饰之后,变量已经不再存储在栈中,而是和全局变量一起存储。

网友D:
变量在c里面可分为存在全局数据区、栈和堆里。

网友D:
对全局变量加static,定义为静态存储方式,并不意味着是静态存储;而不加static,是动态存储。

网友E:
学习了,讲的比较详细。其实用不着那么复杂,记着static可以把局部变量伪装为全局变量。

网友F:
static在c里面可以用来修饰变量,也可以用来修饰函数。变量在c里面可分为存在全局数据区、栈和堆里。

网友G:
在程序中用extern关键字的比较常见的,这个可以自己体验下的,用了跟不用效果是不一样的。

网友G:
这个主要是在跨.C文件中的一些变量的调用方面的,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网友H:
static的用法是需要注意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