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与STM8

楼主(2015-05-27):
想做一个收集传感器收集数据并控制电机的项目,at89s52与STM8哪个更适合?

网友A:
STM8系列功能更强大

网友B:
都可以,关键看你熟悉哪个。

网友C:
看你的需求,一般应用at89s52与STM8都可以。
如果性能要求比较高,可以考虑性能更强的stm32,或者dsp什么的

网友D:
STC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网友E:
无需求,无选择,搞清楚自己要什么,就知道选什么了。

网友F:
首先看哪个能满足要求,再看其它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看哪个能满足要求,再看其它方面

这是我第一次做,没什么经验,我的功能要求不复杂,应该都可以实现,想知道哪个更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不是说stc还是适合学习吗,我就是stc上的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说stc还是适合学习吗,我就是stc上的手

STC的适合入门学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说stc还是适合学习吗,我就是stc上的手

STC15的功能多了,性价比更高,可以考虑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