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启动代码

楼主(2015-05-27):
启动代码主要完成

1  硬件初始化,最起码的是要初始化堆栈指针。

2  C语言环境   在main函数调用之前要完成对一些变量的初始化。

3  应用初始化   这主要取决于你的应用。比如设置系统的晶振、时钟。

楼主:
)程序开始运行,系统启动代码首先要完成硬件初始化,比如说对堆栈的初始化。图中显示初始化堆栈指针为之前
预先定义好堆栈区域的末尾。

楼主:
2)初始化变量初始值为0 的变量

楼主:
3)初始化变量初始值为非0的变量,链接器将存储在ROM的初始值复制到相应的RAM中。

楼主:
4)初始化应用(可选)
5)最后调用主函数

楼主:
6)附录
关于C语言中变量的存储区域。
1、初始化和非初始化的变量都存放在内存区(RAM);
2、全局const被存放在代码区。
3、static存放在内存区(RAM)
4、对于数量少的局部变量一般是寄存器操作
5、对于数据量大的局部变量则采用是堆栈操作。

网友A:
对时钟的初始化设置很重要。

网友B:
在main函数调用之前要完成对一些变量的初始化。初始化是很重要的,,初始化的过程也是检查外设工作好坏的过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4)初始化应用(可选)
5)最后调用主函数

这样的做法我还没做过的,可以试试的了。

网友D:
学习了,讲解的很详细。我一直以为初始化不可以在bootloader中调用的。

网友E:
一般的代码设计的,在初始化部分是很关键的。

网友F:
收藏下,这个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G(2015-07-03):
时钟的初始化设置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