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挑战一下2013年的G题,做了个超高精度的毫欧表.

楼主(2015-05-27):
2013年已经不是我参赛的年代了,不过挑战一下还是可以的.
先看看题目:

要做这个的话需要一个分辨率超高的毫欧表,说白了就是要测量PCB铜箔的电阻并进行计算.
我先找一个精密的毫欧电阻,确定它的阻值.
在这里,我需要一个精密的恒压/恒流电源,提供一个十分稳定的电流,于是,我选择了HP 6625来提供恒定电流.
另外还需要一个高精密的万用表,来测量精密电阻上的电压,这样就能计算出实际电阻的近似阻值.

然后是电阻,这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不能拿一截铜线代替,因为铜的温度系数很大,达到了0.4%.
但是用做标准电阻的锰铜或康铜可以.
我选择用伊萨的毫欧电阻.阻值是10毫欧.将它用4线法连接到表和精密电源上.

设备热机后设置精密电源输出1.000A

确定后,电源会给出实际的电流大小,表会给出电阻两端的电压.电源的电压是包含了连接导线的分压,在这里不能用.
所以,我这个10毫欧的电阻实际值是10.0351毫欧.当然,这个也不是电阻的真实阻值,所有设备都是有误差的.

接上自己做的毫欧表,测量值是9.981毫欧,偏差有点大,竟然有0.5%以上.
但是没关系,这个可以通过算法改正.

还是先来测试一下铜箔吧.
原理很简单,红黑线流过电流,黄 白线检测导体中任意一段的电压,根据欧姆定律就能计算出电阻,而这个铜箔电阻的大小是和距离成正比的.

很近很近的时候能测出0.000002,还是很不错的.

来开一点点看看,数值变化也相当的明显.这说明精度可以做得很高.

实际PCB尺寸和焊点距离.

看看哪天有空再做个切换开关,应该完成题目要求不是很大问题.

网友A(2015-11-30):
这么好的帖子,顶一把。

网友B:
楼主不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