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ISP烧写的问题

楼主:
我买了一块开发板,上面有用USB线来完成串口ISP烧写的功能,USB晶振12M。
STM32芯片晶振8M。
本来ISP烧写好好地。可是前见天调试程序,因为公司新成立元器件没买全,晶振没了,拿我板子上的晶振顶缸。
后来买来晶振,又重新给我焊上晶振。结果我一试,下载不进去了。提示如图:

我手头没有示波器,没法看晶振是否起振。焊点我又补了下锡,还是这样。
各位大神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2015-05-28):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怎么没人理?别沉了

楼主:
没人遇到过吗?我悲剧了。

网友A:
看晶振有没有起振;
测电压就可以了;

直流档测试,一般数字电源的1半;

楼主:
现在的情况
1.是不稳定。USB下载口晶振有时候是2点几V,有时候是4.几V。
2.STM32芯片晶振两端最多1.2几V。

网友B:
BOOT0和BOOT1的电平怎样。看看是否需要选择DTR的低电平复位,RST高电平进BootLoader

楼主:
开发板有跳线帽,都设置好了,都没动,只是把两个晶振焊下来过。

网友C:
印象中,isp是使用内部振荡器的,即使没有外部晶振也可以下载,建议检查boot0和boot1的电平,rst电平,vdd电压

楼主:
BOOT0为高,BOOT1为低。复位脚是高电平。VDD 3.3V
现在可以读器件信息,可清除芯片,就是编程出错。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下载软件设置的问题。

我选中了使用RAMISP,去掉就好了。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D:
嗯,不要用RAM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