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无源晶振产生调制用载波信号?30M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5-28):
用有源晶振更好,更稳定。
网上就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源晶振更好,更稳定。
网上就有卖的

刚试了,有源的也不稳...偏移有点大,而且波形也有点失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试了,有源的也不稳...偏移有点大,而且波形也有点失真

买精度高的

网友B:
楼主应该去看看晶体本振的无线电发射机,这是用了几十年的传统技术。至于说用晶体还是晶振(注意正确使用术语),看你的电路结构,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晶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去看看晶体本振的无线电发射机,这是用了几十年的传统技术。至于说用晶体还是晶振(注意正确使用术 ...

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有源晶振加锁相和放大,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C:
30M相对做晶振的没什么难事,去买个精度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