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ounter_V_2.40中文

楼主(2015-05-28):
CyCounter_V_2.40中文

楼主:
特性
 支持 PSoC 3 和 PSoC5 LP 中的固定功能( FF - Fixed
Function) 实现
 8、 16、 24 或 32 位计数器
 递增、递减,或递增递减计数配置
 可选的比较输出
 可选的捕捉输入
 使能和复位输入,用于与其他组件进行同步
 连续或单触发运行模式

楼主:
概述
计数器组件提供了一种计数事件的方法。它可以执行基本的计数器功能,还提供了一些高级特
性,如捕捉、比较输出和计数方向控制。
对于 PSoC 3 和 PSoC 5LP 器件,可以使用 FF 模块或 UDB 实现组件。 PSoC 4 器件仅支持 UDB
实现。与 FF 实现相比, UDB 实现通常拥有更多特性。如果您的设计足够简单,可考虑使用 FF,
这样可以保存 UDB 资源用于其他目的。
下表显示的是 FF 和 UDB 的主要区别。更多有关器件中 FF 资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考适用的器件
数据手册或技术参考手册。

楼主:
特性 FF UDB
位数 8或16 8、 16、 24或32
运行模式 连续或单触发模式 连续或单触发模式
计数器模式 只进行递减计数 进行递增、递减,或递增递减计数器
使能输入 否(仅有软件使能) 是(硬件或软件使能)
捕捉输入 否 是
捕捉模式 无 上升沿、下降沿、任一边沿或软件控制

楼主:
特性 FF UDB
捕获FIFO 否(一个捕获寄存器) 是(最多4个捕获寄存器)
复位输入 是 是
终端计数输出 是 是
比较输出 否 是
比较模式 无 <、 ≤、 =、 ≥、 >,或软件控制
中断输出 是 是
中断条件 TC TC、捕捉和比较
周期寄存器 是 是
周期重新加载 是(复位或终端计数时总是重新加
载)
是(发生一次或多次复位、 TC、捕捉和比较时重新加
载)
时钟输入 仅限于时钟系统中的数字时钟。 任何信号
取样时钟输入 否 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钟信号(组件时钟),以对该组
件进行输入信号取样。

楼主:
何时使用计数器
计数器默认用于对计数输入上的边沿事件进行计数。然而,计数器还有其他几种用途。
 时钟分频器:驱动时钟连接计数输入并将比较或终端计数输出当作分频时钟输出。
 频率计数器:通过将一个已知周期的信号连接至计数器的使能输入,同时计数信号来测量计数
输入。
 用作测量互补事件(如正交解码器的输出)的工具。
注意:定时器组件最适合用于测量各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 PWM 组件最适合用于以下情况:要求
多个比较输出并带有更多的控制特性,比如中心对齐、输出非同步停止和死区输出等。

网友A:
3.3    CapSense PLUS
PSoC 3  和  PSoC 5  器件具备丰富的资源器件,因此在实现  CapSense  的同时还可执行系统中的多个其他功能。这非常
重要,因为可以降低电路板大小、系统  BOM 以及系统功耗。赛普拉斯将同步执行  CapSense  与其他功能的  PSoC  器
件称为“CapSense PLUS”。
请访问以下链接,了解不同的功能模块:
  模拟功能
  通信调制解调器
  LCD  驱动
  低功耗
  USB 连接

网友A:
有关包含  CapSense PLUS  其他功能的 PSoC 3  和  PSoC 5  器件的设计过程,请访问以下链接。
  血糖仪
  血压计
  育监测器
  输液泵
  iPod、iPhone  和  iPad  配件
  LED 放映机
  磁卡读卡器
  脉搏血氧计
  3D 主动式快门眼镜

网友B:
Resolution(分辨率)
Resolution参数定义了计数器组件的位宽度分辨率。该值可设置为 8、16、24或32位,而与其
相应的最大计数值分别为255、65535、16777215和4294967295。
Implementation(实现)
Implementation 参数允许您可以选择计数器的固定功能模块实现或UDB实现。如果您选择
Fixed Function(固定功能),就会禁用UDB功能。

网友B:
Period(周期 — 软件选项)
Period参数定义了计数器组件的最大计数值(或翻转点)。该参数定义了所加载至周期寄存器上
的初始值,软件可通过Counter_WritePeriod() API随时对其进行修改。
该值的限制由Resolution(分辨率)参数定义。如果Resolution参数设置为8位、16位、24位
和32位,那么相应的Period(周期)最大值分别定义为(2^8) – 1、(2^16) – 1、(2^24) – 1 和
(2^32) – 1,或分别为255、65535、16777215和4294967295。
当将Clock  Mode(时钟模式)配置为Clock  with  UpCnt  &  DwnCnt(带递增计数和递减计数的时
钟)或Count  Input  and  Direction(计数输入和方向)时,计数器会在使能时或计数器上溢或下溢
时设置周期。在这些时钟模式下,请勿将周期值设置为全1或全0。如果周期值被设为全1或全
0,则计数器将无法工作。反而,一般将周期值设置为周期范围的中间点(例如:计数器的分辨率
为8位,就将周期值设为0x7F)。图1显示的是Clock Mode被设为Count Input and Direction。

网友B:
Compare Mode(比较模式 — 软件选项)
Compare Mode参数配置了比较输出信号的操作。该信号是比较值参数和当前计数器值相比较的
状态。该参数定义了初始设置。您可随时更改该参数,以重新配置计数器组件的比较操作。
Compare Mode可被设为以下的任何值:
 Less Than(小于)— 计数器值小于比较值。
 Less Than Or Equal (小于或等于) — 计数器值小于或等于比较值。
 Equal To(等于)— 计数器值等于比较值。
 Greater Than(大于)— 计数器值大于比较值。

网友B:
Greater Than Or Equal(大于或等于)— 计数器值大于或等于比较值。
 Software Controlled(软件控制)— 在运行时间通过调用Counter_SetCompareMode()
API,可将比较模式设置为上述五种比较模式中的任何一个。
Compare Value(比较值 — 软件选项)
Compare Value参数定义了所加载到计数器的比较寄存器上的初始值。该值与Compare Mode
(比较模式)参数一起用,以定义比较输出操作。
该值可以是0 到(2^分辨率 – 1)之间的任何无符号整数,但必须小于或等于周期值。
Clock Mode(时钟模式)
Clock Mode参数配置了计数器的计数方式。该模式可设置为以下任何值:
 Count Input and Direction(计数输入和方向)— 计数器为双向计数器。计数器将递增计数
(若输入时钟的每个上升沿上的up_ndown输入为高电平),则会递减计数(若该up_ndown
输入为低电平)。
 Clock With UpCnt & DwnCnt(带递增计数和递减计数的时钟)— 计数器为双向计数器。根
据时钟输入,它在upCnt输入的每个上升沿上会递增计数器值,则在dwnCnt输入的每个上升
沿上会递减计数器值。在这种模式下,时钟输入频率必须至少为upCnt和dwnCnt输入频率的
2倍。
 Up Counter(递增计数器)— 计数器只能递增计数。根据时钟信号,当使能计数器时,它在
计数输入的上升沿上进行递增计数。
 Down Counter(递减计数器)— 计数器只能递减计数。根据时钟信号,当使能计数器时,它
在计数输入的上升沿上进行递减计数。

网友B:
Capture Mode(捕捉模式)
Capture Mode参数配置了何时发生捕获。在时钟输入的上升沿上对捕捉输入进行采样。该模式
可被设为以下任何值:
 None(无)— 没有实现捕获。捕捉输入引脚被隐藏。
 Rising Edge(上升沿)— 根据时钟输入,在捕捉输入的上升沿上捕捉计数器值。
 Falling Edge (下降沿)—根据时钟输入,在捕捉输入的下降沿上捕捉计数器值。
 Either Edge(任一沿)— 根据时钟输入,在捕捉输入的任一沿上捕捉计数器值。
 Software  Controlled( 软 件 控 制 )—  在运行时间中,通过在控制寄存器
Counter_CTRL_CAPMODE_MASK中设置捕捉模式位,可以将该模式设置为上述所列举的各
种捕获模式。Counter.h头文件中定义了它们。

网友B:
Enable Mode(使能模式)
Enable Mode参数配置了计数器的使能实现。在时钟输入的上升沿上对使能输入进行采样。该模
式可被设为以下任何值:
 Software Only(仅使能软件)— 只有通过控制寄存器的使能位才可使能计数器。
 Hardware Only(仅使能硬件)— 只有通过使能输入才能使能计数器。
 Hardware and Software(硬件和软件)— 仅当硬件和软件使能值都为“真”时,才能使能计
数器。
Run Mode (运行模式)
Run Mode参数允许您可配置计数器组件连续运行或者以单触发模式运行。
 Continuous(连续)— 计数器使能后将连续运行。
 One Shot(单触发)— 计数器在一个单周期内运行,并在终端计数停止运行。复位后,计数
器将开始另一个单周期。停止运行时,UDB计数器会将周期值重新加载入计数寄存器,而对于
固定功能计数器,计数寄存器仍保持终端计数值。

网友B:
Reload Counter(重新加载计数器)
Reload Counter参数允许您可配置何时重新加载计数器值。如果发生以下所选的一个或多个事
件,将重新加载计数器值。重新加载事件发生时,计数器将重新加载其起始值。
 On Capture(发生捕获)— 当发生捕捉事件时,会重新加载计数器值。默认情况下,此参数
会被清除。仅当Implementation 被选为UDB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 On Compare(发生比较)— 当发生“比较结果为真”的事件时,会重新加载计数器值。默认
情况下,此参数会被清除。仅当Implementation 被选为UDB时,该参数才会显示。
 On Reset(发生复位)— 发生复位事件时,会重新加载计数器值。默认选择该参数。该参数
始终显示。如果选择了固定功能计数器,该参数不能修改。如果是UDB计数器,该参数可被
关闭。
 On TC(发生终端计数)— 当计数器上溢出(处于递增计数模式)或下溢出(处于递减计数模
式)时,将重新加载计数器值。默认选择该参数。如果选择了固定功能计数器,该参数不能修
改。如果是UDB计数器,该参数可被关闭。
当时钟模式被设为Clock With UpCnt & DwnCnt(带递增计数和递减计数的时钟)时,如果
计数器值为0x00或全是0xFF,该选项会重新加载周期值。
下表列出了计数器组件各种时钟模式的重新加载和终端计数条件。

网友B:
Interrupt(中断)
Interrupt数允许您可配置初始中断源。当发生以下所选的一个或多个事件时,会生成中断。此参
数定义了初始配置。软件可以随时重新配置该模式。
 On TC(发生终端计数)— 该参数始终有效;默认情况下不选择该参数。
 On  Capture(发生捕获)—  默认情况下不选择该参数。该参数始终显示,但只在
Implementation 参数被设为UDB时才有效。
 On  Compare(发生比较)—  默认情况下不选择该参数。该参数始终显示,但只在
Implementation 参数被设为UDB时才有效。

网友B:
时钟模式的选择
对于计数器组件:
 当Clock Mode参数被设为Up Counter或Down Counter时,计数输入可以是上升沿计数的
任何信号。该组件的时钟输入对计数输入进行采样,并且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必须符合时钟的设
置要求。
 如果Clock Mode参数被设为Count Input and Direction,则计数输入可以是上升沿计数的
任何信号。该组件的时钟输入对计数输入进行采样,并且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必须符合时钟的设
置要求。根据up_ndown输入,计数器会进行递增或递减计数。
 将Clock  Mode参数设为Clock  With  UpCnt  &  DwnCnt时,根据时钟输入对upCnt和
dwnCnt上升沿进行采样。计数器会在upCnt信号的上升沿上进行递增计数,则在dwnCnt信
号的上升沿上递减计数。upCnt和dwnCnt的上升沿和下降沿都必须符合时钟的设置要求。

网友B:
固定功能组件
如果配置计数器组件能够使用器件的固定功能模块,则它有以下限制:
 计数输入必须是时钟系统中的数字时钟。
 如果时钟的频率与总线时钟的频率相同,则其必须即为总线时钟。
打开相应时钟组件的Configure对话框,将Clock Type(时钟类型)参数配置为Existing
(现有),并将Source(源)参数配置为BUS_CLK。该频率下的时钟不能是从主时钟、
IMO等任何其它源分出来的。

网友B:
基于UDB的组件
对于 PSoC3/5, 您可以将来自任何源的任何数字信号连接至计数/时钟输入。但是在 PSoC4 中,时
钟输入只能连接到时钟源,计数输入不可直接连接时钟源。该信号的频率范围有一定限制,请参
见此数据手册中“直流电和交流电电气特性(UDB实现)”一节。计数输入的频率最大不能超过
任何计数器时钟模式下的时钟输入频率的一半。

网友B:
放置
PSoC Creator根据Implementation 参数将计数器组件放置在器件中。如果此参数被设为Fixed
Function,可将该组件放置在任何可用的固定功能计数器/定时器模块中。如果此参数被设为
UDB,则该组件将以最佳的配置放置在UDB阵列周围。

网友B:
应用编程接口
通过应用编程接口(API)子程序,您可以使用软件对组件进行配置。下面的表格列出并说明了每
个函数的接口。以下各节将对每个函数加以说明。
默认情况下,PSoC Creator将实例名称“Counter_1”分配给所提供的设计中的第一个器件实
例。您可以将实例名称重命名为任何遵循标识符语法规则的唯一值。实例名称会成为与该组件相
关的每个全局函数名称、变量和常量符号的前缀。为了增加可读性,下表中使用了实例名称
“Counter”。

网友B:
void Counter_Start(void)
说明:  这是开始执行组件操作的首选方法。将Counter_Start()设为initVar变量,调用Counter_Init()函
数,然后调用Counter_Enable()函数。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其他影响:  如果已设置initVar变量,则此函数仅调用 Counter_Enable()函数。

网友B:
void Counter_Stop(void)
说明:  该函数只能禁用处于软件使能模式的计数器。
参数:  无
返回值:  无
其他影响:  如果Enable Mode(使能模式)被设为Hardware Only(仅使能硬件),则该函数并不起作
用。

网友B:
void Counter_SetInterruptMode(uint8 interruptSource)
说明:  该函数可使能或禁用中断输出的源。
参数:  uint 8: interrupt source。请参阅本数据手册中状态寄存器一节,了解位定义。
返回值:   无
其他影响:   FF和UDB的位位置不同。掩码#定义用于封装此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