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输入捕获测1M以上频率

楼主(2015-05-28):
输入频率超过1MHz时,只有上电第一次测到是正确的,从第二次开始都错误。

系统时钟60M, 不知道什么原因,中断优先级?

网友A:
什么51单片机?能跑到60M

网友B:
C8051F可以跑到100

网友C:
什么51单片机? 执行一条指令需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51单片机?能跑到60M

好吧不是51,
dsP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51单片机? 执行一条指令需多久?

不是51单片机。
dspic,系统时钟6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不是51,
dsPIC

哦,看你选的51单片机分类,以为是51单片机

秀你智商的一个C问题,进来看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598&fromuid=834649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网友D:
仔细看器件手册,先确认器件是否支持这么高频率的捕获,如确实支持,显然你的程序有误。

秀你智商的一个C问题,进来看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598&fromuid=834649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器件手册,先确认器件是否支持这么高频率的捕获,如确实支持,显然你的程序有误。 ...

BUFFER满了,导致无法进入中断,目前做法是关中断处理数据,判断buffer标志位,开中断

楼主:
6M以上就测不出来了,
1M以上误差就比较大了,几百K还是几十K吧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测1M,2M,3M,4M,5M,6M都很准,中间值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你选的51单片机分类,以为是51单片机

51人用的多点,,,所有发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