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多只产品并联使用会怎样?

楼主(2015-05-28):
多只DC-DC模块能够并联使用吗?

楼主:
一般而言,产品输出端尽量不要并联,需要并联请参照冗余设计电路。
输入端可以并联使用,但须在最靠近定压电源产品输入端的地方接入10uF电容(加π型或LC滤波则更好),另外在总输入端加π型滤波器(电容需要大些,一般几百uF、电感100uH以下即可)

网友A:
非常感谢斑竹分享,恰好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还得并联电容呢

网友B:
这是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