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突然间不能仿真了,也生不成HEX文件

楼主(2015-05-28):
STVD前些天还正常使用,几天没用,突然间就不能用了,期间360和微软倒是更新过好些个漏洞,

不清楚具体原因啊,为啥不能用了?

求大神解决啊

网友A:
不排除是360把里边某个文件给没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是360把里边某个文件给没收了

但是我关了360,然后重装的,还是不行

网友A:
不能用,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B:
有可能是360的杀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360的杀毒

把360卫士,杀毒,都关了之后 ,再次安装,又把STOOL文件夹里面的EMU3的文件重新安装了一次,又把里面的STLINK文件夹下的的EXE安装了一下,这个好像是UPDATE下载器的,做了这些后,又可以仿真了,但是还是没有定位到是哪一个点引起这样的。

不过,又可以仿真了,还是没有白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提示什么错误

仿真里提示   GDB7.error   ,不能仿真,不过现在, 把360卫士,杀毒,都关了之后 ,再次安装,又把STOOL文件夹里面的EMU3的文件重新安装了一次,又把里面的STLINK文件夹下的的EXE安装了一下,这个好像是UPDATE下载器的,做了这些后,又可以仿真了,但是还是没有定位到是哪一个点引起这样的。

不过,又可以仿真了,还是没有白忙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360卫士,杀毒,都关了之后 ,再次安装,又把STOOL文件夹里面的EMU3的文件重新安装了一次,又把里面的S ...

你可以看看360的病毒隔离区,应该有个相关文件

网友C:
现在可以仿真了就好;